977飞一二分钟就出现尾浆可以转动,主奖不转动

楼主(2014-06-12):
其他的都完好,舵机也正常。就是出现主奖不转尾奖可以转的情况,

网友A:
摔得 我的也有这情况

网友B:
说的不详细,是空中突然停转,还是飞一会降落关油不换电池再起飞,而出现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详细,是空中突然停转,还是飞一会降落关油不换电池再起飞,而出现的故障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得 我的也有这情况

你是怎么弄好的

楼主:
飞一会降落关油不换电池再起飞,而出现的故障

网友:
飞起来没事

网友:
檢查無刷的接線有沒有斷吧

网友C:
无刷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也有这问题,换个电池又好,一般电池时间飞久了就会。

网友:
我之前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估计是电调对电池欠压保护设置的比较高,接收板的欠压则设计的比较低,而尾电机是由主板驱动。

网友:
不过,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池电压降到3.2v以下,才显现。
如果楼主只是废了2分钟,就出现,是不是电池不行了?看看电池鼓包了没有。或者换一个电池试试

网友:
我剛也發生這問題,一直檢查後發現是電池出問題,可能是電池炸機時炸到變形了,放電會不穩定,充滿電也有這情況,因本人有3架977,那個電放在任何一架機上也會出現樓主的情形,换了電就沒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接触不良。

我是新手,别说的那么专业呗

楼主:
明天换上新买的电池试试

网友:
我的mcp尾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