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给云台板子刷BOOTLOAD啊? 有奖回答

楼主(2014-06-12):
请问如何给
云台
板子刷BOOTLOAD啊? 谢谢
请赐教啊!

网友A:
第一,你要有usbASP下载器。6P接口最好,10P跳线!因为云台板基本都是328单片机!它的ASP是6P的。
第二,刷机软件
第三,软固件的软件!
手机回你的帖!前几天才修好一块的。
要交流加我扣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