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通电有一个电调发热

楼主(2014-06-12):
四轴一通电就有一个电调发热…
这是为什么?
电机
都没转过!
用的是APM飞控,难道是给飞控供电的缘故?
机机上还有个数传!
飞行没有问题。
哪位大师帮我解释下!

网友A:
因为给飞控供电

网友B(2014-07-25):
引用 网友A:
因为给飞控供电
我的情况也一样 通电不飞 其中一个电调热的厉害,如果是给APM供电,电流这么大?

网友C:
我也是前几天发现的同样问题,以前飞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看来要用bec单独供电了

网友D:
有时候四个电调输出的5v不一致,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E:
肯定是给飞控供电的那一个电调发热 我的mwc飞控也是

网友F:
我的四个电调并联供电,通电不开机一个发热,开机后就差不多了,估计发热的那只bec供电电压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