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naza-l飞控+天6a控制模式开关设置求助

楼主(2014-06-12):
天6a的6通道改3档开关。连接电脑naza控制模式开关设置,3档开关只有姿态模式,另外2档好像打过了(失控模式),手动模式无法选中,请教模友什么原因?

网友:
舵角设置

网友:
设定通道行程量,,,futaba叫end point,,,天地飞不知道叫啥,,,

楼主:
借个图就是天6一代的,朋友说的好像都没有

网友:
换个控吧。带屏幕的。

网友:
天6不行,最起码的天7。

网友A:
我的天6就可以用三段,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6就可以用三段,好好的……
请教,你三段怎么改的和我一样么?(三段开关中间柱到2边柱分别跨接5k电阻,接线是黑,红。白),naza模式可选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你三段怎么改的和我一样么?(三段开关中间柱到2边柱分别跨接5k电阻,接线是黑,红。白),naza模式 ...

用可调电阻代替5K的电阻,通过调整阻值使调参软件的滑块到相应的位置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没经过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阻代替5K的电阻,通过调整阻值使调参软件的滑块到相应的位置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没经过验 ...

谢谢各位帮忙。我试试。

网友:
慢慢用电阻调节分压比例吧
可以先用一个电位器代替 然后调整到相对的状态 把电位器拆下来 记录当前阻值  比较麻烦 可以还要去拼电阻值  也可以用3296电位器三个  来代替电阻

网友A:
我的没接电阻,就并了一个三段到6通的旋钮上了,左边接左边,右边接右边,中间接中间,这样的缺点是如果旋钮不在正中间,可能导致三段不好用,如果旋钮在两边,可能直接导致5V被短路,优点是超级简单……

网友:
不清楚 我的FS-T6 可以调整舵角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接电阻,就并了一个三段到6通的旋钮上了,左边接左边,右边接右边,中间接中间,这样的缺点是如果旋 ...

用电位器调节不准,很容易漂移

楼主:
再次感谢模友们。电阻调节分压比例试过了,3档中间值会变,边上2档还是不行,暂时放弃改3档转而5档改装理论可行,分压比例可调。

网友:
好蛋疼   我也是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模友们。电阻调节分压比例试过了,3档中间值会变,边上2档还是不行,暂时放弃改3档转而5档改装理论 ...

  可不可以 把你改档的走线拍个图参考参考    多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模友们。电阻调节分压比例试过了,3档中间值会变,边上2档还是不行,暂时放弃改3档转而5档改装理论 ...

可不可以在现有的两段位  直接插一个可变电阻  调节到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 把你改档的走线拍个图参考参考    多谢啊

你好,搜我另外一个求助帖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