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450中心板DIY了个机架

楼主(2014-06-12):
很久没玩了从新出发,先D个机架
轴距620    13*13*1    带加强筋铝合金管    成本50左右

ji机架刚性很强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是很结实

网友A:
其实那个铝方管为什么不伸过对轴的那两个固定孔,中间凹槽契合一下,肯定很棒,并且很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铝方管为什么不伸过对轴的那两个固定孔,中间凹槽契合一下,肯定很棒,并且很稳固

现在这样刚性也够了,主要还是要铝合金管刚性好螺丝上的紧刚性就好

网友:
管子长了     会变形的

网友:
中心板不靠谱,另外  同意 BINWEI 的  说法,  整根会更好, 固定 不要偏着来,  就从 椭圆空 重心线过去, 两边用四个螺丝 夹住 方管 再配合上点胶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就应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