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105歼10,质量问题应该重视。

楼主(2014-06-12):
在此并没有针对十月航空,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老苦这人我非常敬佩。丝毫没有不尊敬的意思,说的这些话只是想让厂家知道歼10的不安全因素。想办法排除。
前段时间买了第一家PNP的歼10 V2版。回来后不敢飞,就买了毒蛇练手。。我在通电测试的时候,偶尔出现过全身舵机抖动一下的现象。当时我也在论坛发了帖子,最后也没找出原因。第一次飞,由于对飞机不熟悉,小炸了,修复好后第2次飞,很成功,接下来飞了6次,都成功降落。。当又一天开始飞第7架次的时候,飞机上天后再第3边飞行,正准备进入第4边低通通常,突然发现飞机打舵机飞机没反应。但油门还是好好的,油门可以控制主。只是无论我怎么样打舵,飞机都没反应,大概过了3秒左右,飞机姿态有些看不清楚了,我赶紧收油,让飞机自由下落了。。最后我也没找出来导致炸鸡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又买了个白切机。就再我刚把飞机安装成功,在家里调试飞机舵机的时候,我发现全身的舵机又一次跳动,我把电断了又重新连接,飞机全身舵机不停的抖动,这次不是抖一下了,而是不停的抖动。(飞机我安装了一天,上午安装副翼,升降,转向的时候,通电状态下都好好的,就下午安装鸭翼以后开始出现情况了。)抖动的时候,我推遥控器操作杆,飞机舵面无任何反应,还是不停的跳动,然后我推油门,油门和方向舵可以控制。。我这次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混控板出问题了。只有油门和方向舵是没连接混控版。。由于我在电路板方面也不懂,我身边刚好有个朋友对这方面很又研究。我就拿去给他看了。测量混控板的舵机输出端,正负级是有点的,测量出的电压是5.02V。这时混控板上的两个灯也长亮.然后连接了个舵机,刚连接上后,舵机不停抖动,抖动又2秒左右,就没反应了,打遥控器也没反应。这次再测量输出端,依然是通电的,但就是没反应。。起初我以为是里面哪里虚焊了,或者是短路了,但是这样看来不是这个原因。
  最后朋友说硬件没问题,是里面的程序出错了,输入端接收到信号,经过处理器后,信号不能正常的输出。很有可能是里面软件的程序乱了。。至此我个人认为,炸鸡原因找到了,原来是混控版的问题。我不清楚混控版是十月自己做的,还是让别人代工的,这么贵一个飞机,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版子而炸鸡,实在让我很难接收,而且我一直是非常信任歼10的质量。当时打开包装后,看到做工,以及彩色的说明书,封面写着,为颠覆模型设计理念而存在!用心决定细节,细节决定品质。。我对这个飞机是多么的放心。想不到却因为一个小坏接出了问题。。
希望十月和老苦能再重视一下质量的问题。我这个混控版能保修吗?飞机买了还不到一个月。下面发一下炸机的图,我玩航模快4年了,没来没有炸的这么彻底过。

楼主:
电池也是新买的,才飞了几个循环,680一个,就这样跟着报废了,这次损失太大了。心疼。

网友:
电池摔得这么惨?好大的冲击力  唉  可惜了

网友:
联系下十月,应该会给你回复吧

网友:
最近关于老苦的质量问题很多啊,,,严重关切

网友:
节衷吧.炸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
你不插混控板测试一下舵机抖不抖

网友:
可惜咯!!!不行

楼主:
不插混控,一点都不抖。。我刚刚已经把混控版去掉了,听过遥控器的设定,已经把混控设置好了,和用混控版效果一样,而且还能设置空气刹车。。调了1个多小时才调好。早知道可以用遥控调混空的话,就不用混空版了。哎,我的PNP 歼10啊。。

网友:
老苦人不错 一定会重视你的反应 你这一定是混控版坏了

楼主:
而且用遥控器自带的自编混空设置好后,一点都不抖了。原来用混控版的时候,打舵感觉稍微又点顿挫感,不是那么流畅,现在直接用遥控器混空,感觉舵机也很流畅。

网友:
会不会是干扰问题?我以前的塞斯纳就因为干扰抖舵的。然后我加了一个磁环在电调信号线上就不抖了。

网友:
还是用好遥控,好配件更安全些啊,玩飞机最好别图便宜买劣质产品,不然损失会更大!

网友:
看来还有待关注~~~

一直在等比较完整的版本出来~~~

网友:
陕西人民发来慰问,炸的很彻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用遥控器自带的自编混空设置好后,一点都不抖了。原来用混控版的时候,打舵感觉稍微又点顿挫感,不是那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

用的天地飞8.。我设置好以后,和混控版的功能差不多。就是空气刹车只有鸭翼和副翼能够刹车。

网友:
这种问题'私聊卖家,卖家会给你赔偿,但是不能透露。不然,以后谁有问题,一上来就要求一样的,你懂的,其实商人……。

网友:
我的nx3飞控问题和楼主一样,也是抖舵后死机,只有油门可控,卖家在换了一个nx3后问题依旧,怀疑是我md933的问题,现在没用nx3也飞习惯了

网友:
可惜了 朋友的是因为技术原因炸的!

网友:
混控板還真別用,這種大型機使用者的控的通道數一定夠,完全不需要多一個混控板故障的風險! 若沒能力設混控也代表還沒飛這大型機的火侯,硬要飛只是徒增炸機風險!

网友:
节哀!电池都能摔成那样啊

网友:
我也感觉 先联系卖家再***坛的好...

网友B:
黄赛 J10的做工细节有待提高,模具细节粗糙,和主流厂家差距明显.

楼主:
我发帖的意思是为了让厂家重视质量,毕竟像国产这么大的飞机不多,希望十月能把飞机越做越好,当然我也并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不再买十月出的东西。我现在还日思夜想105的阿凡提呢,说上个月就出来呢,到现在又没消息了,等的着急。出了立刻入手。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故障 炸鸡常有 楼主节哀

网友:
天8这控怎么样?我也想入一个。   楼主节哀

网友:
安慰楼主,炸的很惨损失相当的严重。

楼主:
我天8用1年多,无失控记录,功能也够用了。就是拿出去没面子,不能玩油机,其他都满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黄赛 J10的做工细节有待提高,模具细节粗糙,和主流厂家差距明显.

都说歼十是很漂亮的飞机,你还是第一个说开模质量不好的

网友:
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凡事大厂和牌子货的飞机。基本上都有售后服务的,飞机遇到问题可以联系售后给予解决,不要炸了机再来说。。。炸得稀烂这根本没法查找原因啊~

不要以为航模是没有售后的,只要确实是厂家的问题,大厂都会给予满意的解决的,炸得稀烂来找解释,你要厂家怎么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歼十是很漂亮的飞机,你还是第一个说开模质量不好的

机型漂亮和模具精致度两个概念,对比下某些涵道机大厂的产品一目了然

网友:
还是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当初开发混控板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模友们尽量减少调机过程,到手即飞!

正如LZ说的,不用混控板花一定的时间是可以通过遥控器可以设定出来,但是比较麻烦,而且不是所有模友可以搞定这混控的。

而且因为J10的特殊性,各舵面混控量的多少是我们反复测试最终得出来的一个比较适合的值。自己设定的话万一哪个舵面角度不合适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如同其它电子产品一样,混控板本身也可能因为软件的BUG或者硬件某个元件的问题造成故障。

但不能说怕出问题就永远不用,就像不能因为怕失控就不用遥控器一样的道理。

既然问题出现了,我们就要面对,要解决,LZ可以直接联系旺旺客服,把有问题的混控板发回来,我们也想了解问题出在了哪儿,以便改进!

至于因为混控板造成的损失,我们会给予补偿,这点老客户完全可以放心。

PS,至于又有人扯到做工、模具和某“大”厂比较的事,口水战就不要打了,现在不流行用水军了。都洗洗睡啦。哈。

网友:
哎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