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除了航域F18声浪不错 还有什么机型值得推荐?

楼主(2014-06-12):
使用XRP14叶涵道 请问除了航域F18还有什么机型搭配声浪不错

网友A:
用金属涵道吧,好听

网友A:
我现在F18用4S普通的涵道,F16用6S的金属涵道,声音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金属涵道吧,好听

你没听过xrp 14叶的,声音秒杀金属涵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金属涵道吧,好听

以前塑料涵道很多都不作动平衡,金属涵道都做了动平衡,所以很多人觉得金属涵道声音好。

关键xrp的还特别便宜

网友C:
声音好听的你就不要选择有矢量的。觉得F15声音不错。同样的涵道4s和6s的声音基本一样的,毕竟尺寸就在那里。
单单考虑涵道的话叶片越多涵道声音越好,效率也就越低,70涵道也就这样要好声音还是要上大的涵道,所以建议你选个功率声音适中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塑料涵道很多都不作动平衡,金属涵道都做了动平衡,所以很多人觉得金属涵道声音好。

关键xrp的还 ...

赞同!XRP14的涵道不需要做动平衡,KT机加个尾喷管都能有声浪!金属涵道动平衡做不好的话还会有高频尖锐的声音,十分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好听的你就不要选择有矢量的。觉得F15声音不错。同样的涵道4s和6s的声音基本一样的,毕竟尺寸就在那里 ...

我选择KV2500的电机搭配XRP14叶 4S 2600 35C吹称1400G 装机1100左右
装上GWS A4上 声浪不错 想换航域F18不知道声浪有明显提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XRP14的涵道不需要做动平衡,KT机加个尾喷管都能有声浪!金属涵道动平衡做不好的话还会有高频尖锐 ...

不做平衡还是不行 震动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做平衡还是不行 震动大吧

真的不用做,实在要求严格就装几次,每次换个角度,最后调到振动最小的那个角度就行,上天后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择KV2500的电机搭配XRP14叶 4S 2600 35C吹称1400G 装机1100左右
装上GWS A4上 声浪不错 想换航域F ...

这个难说,F18的浪声还可以但是绝不是最好的。还有每个人装机装出来的浪声也不一样

网友:
天盛F15,我装的xrp14叶,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有视频,声音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择KV2500的电机搭配XRP14叶 4S 2600 35C吹称1400G 装机1100左右
装上GWS A4上 声浪不错 想换航域F ...

求电机链接,或者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F18用4S普通的涵道,F16用6S的金属涵道,声音都不错

4S那个是五叶吗

网友E:
在机机上搞一套音响!声音一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机机上搞一套音响!声音一定不错!

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不错

再把声音搞震撼点儿!专去广场上空飞,挑战坝坝舞大妈们!一定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择KV2500的电机搭配XRP14叶 4S 2600 35C吹称1400G 装机1100左右
装上GWS A4上 声浪不错 想换航域F ...

kv2500是什么电机?
正在为xrp 14叶涵道选电机头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kv2500是什么电机?
正在为xrp 14叶涵道选电机头疼

KV2600的就很适合14叶上4S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KV2600的就很适合14叶上4S啦

哪里有卖kv2600的电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卖kv2600的电机呢

直接淘宝搜 “70涵道电机极速飓风电机2600KV 3200KV 3800KV  动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淘宝搜 “70涵道电机极速飓风电机2600KV 3200KV 3800KV  动平衡”

谢你了,不过早都找这家了,老板我们本地的,我认识,没货了,kv260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你了,不过早都找这家了,老板我们本地的,我认识,没货了,kv2600的。。。。

没货了叫他进货撒,又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货了叫他进货撒,又不是什么难事。

主要是人家说以后都不进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人家说以后都不进这个了。。。

额。。。。。那叫他快点进新款电机啊,造福模友

网友F:
我的航域 F18用的台湾龙卷风全金属涵道.声音大家都说是真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航域 F18用的台湾龙卷风全金属涵道.声音大家都说是真好听.

70的 龙卷风价格要1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