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iOSD的经纬度转换程序

楼主(2014-06-12):
iOSD里面的经纬度是弧度,用计算器只能转换成度,还要转换成度分秒才能在谷歌地球上找到相应位置很麻烦,所以我写了一个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1、打开OSD数据的经纬度(看下图“经度”和“纬度”)
2、将经纬度的数据输入到软件中并单击转换,就可以看到转换好“度分秒”格式的数据(看下图“转换程序”)
3、有了转换好的数据就可以在谷歌地球上找到相应位置了(看下图“位置”)

经度

纬度

转换程序

位置

因为程序里面写死了北纬和东经所以仅限中国地区使用

转换程序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2839927167

网友A:
delphi写的啊,楼主可以考虑写个iosd***程序,或第3方分析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phi写的啊,楼主可以考虑写个iosd***程序,或第3方分析程序。

dji官方应该使用的软件要比公布的更人性一点

网友B:
IOSD里面显示出经纬度,真的就那么难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SD里面显示出经纬度,真的就那么难么。。。。

已经有人实现了

网友C:
你都找到iosd了,那还转经纬度用处何在,关键是能在地面端直接能读出,还有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人实现了

iosd mini,iosd mark没实现,还得改动gps线路并靠第三方解码板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sd mini,iosd mark没实现,还得改动gps线路并靠第三方解码板画蛇添足……

dji不弄,可能还是政策因素吧。

网友D:
官方解释说是因为显示太拥挤 没地方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解释说是因为显示太拥挤 没地方放了

如果是因为拥挤的原因,那可以调参软件上用户自行决定是否打开GPS坐标显示啊。飞FPV,那么点参数真心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找到iosd了,那还转经纬度用处何在,关键是能在地面端直接能读出,还有感谢分享。

我是想在Google地球上找到曾经的起飞位置,但是Google地球不认弧度,所以做个软件转换一下。

网友:
DJI要给你发奔驰

网友E:
楼主转换程序软件删除了下不了,能发个软件吗谢谢QQ1909254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转换程序软件删除了下不了,能发个软件吗谢谢QQ190925445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650469078&uk=2839927167

不小心删掉了,我重新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