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选择:好盈vs中特威

楼主(2014-06-13):
两者都是小有名气的,普通天行者对蓝皮中特威,都是固定翼,貌似不支持多旋翼低kv电机。好盈飞腾vs中特威蜘蛛,价格拉开了:飞腾100左右,蜘蛛50左右,咋价格差别这么大啊?是不是中特威没好盈好啊?中特威貌似没防伪码,会不会回有假货?求解。不过从销量看,好盈似乎大些,很多老鸟的多旋翼飞机也是好盈

楼主:
我想用这款电调飞四轴,用在低kv盘式电机上,前段时间听魔友说会发生堵转,现在听说天行者已经软件升级。请问是这样的吗?这款电调支持4s,最近出厂的电调还会堵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这款电调飞四轴,用在低kv盘式电机上,前段时间听魔友说会发生堵转,现在听说天行者已经软件升级。请 ...

天行者和红皮中维特我用的都是40A的,一个都没堵转过

网友:
蜘蛛 10蜘蛛9个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和红皮中维特我用的都是40A的,一个都没堵转过

你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
4108kv380,ztw蜘蛛30A。没堵过

网友:
4110 KV400,, 蜘蛛30A 暫时未見堵转.....

网友:
我最近刚入手,用的3S的电,有时也会堵,但不经常,堵了很快恢复正常。

网友:
一句话总结:买HY,刷BLHeli

网友:
你看我帖子,专门讨论过这问题

网友:
朗宇4108 KV380 新版的去年年底买的蜘蛛30A 6S 电  没有堵过~~

网友:
最近想买 朗宇V2216  配好盈天行者20A  可以么,求老鸟建议

网友(2015-05-20):
中特威蜘蛛配朗宇,感觉棒棒滴!

网友:
中特威 刷BLHELI 以后直接电调线刷机 再也不用拆电调。

网友:
朗宇4108s配蜘蛛30a,没堵过

网友:
蜘蛛启动比较猛,没好赢线性。

网友:
蓝蜻蜓4108 KV380 、V2版蜘蛛30A 、6S 10000电池、1447碳浆,没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