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

楼主(2014-06-13):
配四轴650 飞越650机架 好盈30电调
电机
是朗宇3508s700kv 1238桨 4s5200
电池
问题是想用1238三孔碳桨 说是没有这规格只有1255的!用什么方法那?电机KV变化多少?求老师指教为盼!跪谢!

网友A:
换500-600KV的电机更合适一些,如果不换电机,应该也可以,只是更暴力一些,留空时间短一点点。个人感觉,不一定正确。

网友B:
4S、700KV、1255没问题啊!如果电机还未定下来,一般建议KV值在五六百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