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请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4-06-13):
请教您们飞70涵道的T45都用多少C电池?我的用2849/3800KV暴力电机 好盈天行者80A  4s 2400 25c电池只能飞2分钟不到就发涨发热。搞不懂。大神们请指教

楼主:
已经报废了4个电池了,现在充满电一飞就没力马上要降落

网友:
只能两分钟,楼主是否太暴力了,不懂帮顶

网友:
  学习   报废4个 电池 还在飞?

网友:
4S 2400mah 25C电池,放电能力最大到2.4*25=60A,这套涵道动力正常工作电流轻松上50A,电池瞬间被抽空,出现鼓包和发热就很正常了!换2200mah  45C电池吧

网友A:
楼主 换涵道吧 这个涵道废电池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换涵道吧 这个涵道废电池的很

请问用什么涵道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涵道好?

黑旋风

楼主:
真的要换电机吗

网友B:
换个C数高点的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C数高点的电池就好了

只有试一下,我有两台机用这电机的谢谢各位模友指教

网友:
电池C数有点低了。。涵道出了名的毁电没商量

楼主:
今天不信邪,拿这些电池飞,一起飞10秒不到动力就掉下来了,都不够时间调头降落就掉下来终于炸了。但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玩涵道 尽量要用高端设备

网友:
看来黑旋风稳妥点,想暴力反而暴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