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推机x8的一些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4-06-13):
小弟飞冲浪者x8也有三架了,入门就选的它,还比较好飞,用的3s.2200 20c电池,和精灵通用,朗宇2216 2400kv 6*4浆,想请教一下大神们,为何我全油无法实现横滚,直接就像下栽了,全油拉升降也不能转圈,倒飞也无法实现,机头直接就向下冲了,全油抬头,需要控制升降才能平飞,如果想玩下横滚,倒飞,转圈,应该选择什么鸡鸡,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网友:
重心对不对?

网友A:
哈哈 我强烈向你推荐 我的TL2000
入门级 横滚 倒飞 后空翻的利器~~
不过需要自己动手改原厂电机架,使用2216电机  10*5的桨
下单翼,推重比过1,简单特技不在话下

听说冲浪者也可以很暴力,你这是不是重心拉力角什么的没调好?

网友B:
桨是不是安反了,推力不够。

网友C:
学习下,买了冲浪者还没爽飞就炸个稀烂

楼主:
我该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买了冲浪者还没爽飞就炸个稀烂

还比较好飞,练习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是不是安反了,推力不够。

字朝外吧,以前都这么装的,感觉满油也不暴力,容易翘头,上两块 2200就不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强烈向你推荐 我的TL2000
入门级 横滚 倒飞 后空翻的利器~~
不过需要自己动手改原厂电机架,使 ...

先谢过了,下单翼好飞么?听说上单好飞点吧

楼主:
重心在碳杆那,上两块好飞些,不翘头了,关油掉高度有点厉害

网友D:
此机单块3S2200电池是有些头轻,推油抬头正常。但不能横滚 不能筋斗 不能倒飞,这个大概就有点问题了,此机横滚速率是有点慢,倒飞时头会向下,需要很大的推杆量。难道是LZ的舵量设置过小么。反正我的X8配置和LZ一样,各种动作都能做。另外看LZ的描述 飞固定翼的时间不算很长,机型飞的很单一,对飞机的操控还有待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过了,下单翼好飞么?听说上单好飞点吧

呵呵,我是比你还新的新手,TL2000是我第一架飞机。这么说吧,我从第一次飞到现在,从来没有因为操控坠过机,几次坠机都是因为设备。
现我的飞机调整好了,脱控飞行没问题,0油门飘降没问题。横滚后空翻没问题。我没飞过塞斯纳和冲浪者,没法比较。
确实好飞好降,不足就是配件没的配,摔坏一个是一个,我那机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

网友E:
x8机头粘5元硬币,1节3S 2200电池,桨用5*5三叶桨,绝对暴力,可以横滚,拉筋斗,倒飞,简直像f3a,但失去滑翔机飘逸的特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字朝外吧,以前都这么装的,感觉满油也不暴力,容易翘头,上两块 2200就不翘了

字朝飞机前进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碳杆那,上两块好飞些,不翘头了,关油掉高度有点厉害

掉高度有点厉害,看样子是飞机太重了..不行就用1块电池试试,压不住重心就向前扩大电池仓。

另外LZ用的什么控?是不是副翼/升降的行程/大小舵设置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机单块3S2200电池是有些头轻,推油抬头正常。但不能横滚 不能筋斗 不能倒飞,这个大概就有点问题了,此机 ...

多谢大神提点,之前飞下单翼小赛,f4u海盗都是秒炸,才接触x8,感觉满油也无法横滚,无法转圈,舵量应该是够的,是否动力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是比你还新的新手,TL2000是我第一架飞机。这么说吧,我从第一次飞到现在,从来没有因为操控坠过 ...

您比我还是强多了,我之前飞下单翼都是秒炸的,才找到个好飞的鸡鸡,技术原因无法做动作,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字朝飞机前进方向

字向电机吗?那不是我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8机头粘5元硬币,1节3S 2200电池,桨用5*5三叶桨,绝对暴力,可以横滚,拉筋斗,倒飞,简直像f3a,但失去 ...

也是2216吗?我2216装不了5*5三叶桨啊,孔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