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尿了!!电主轴会自己转!!(现在正持续转动中)

楼主(2014-06-13):
我的小数控铣,我原本用一个有刷直流马达,PMW调速板功率很小,最近换了1.5kw电主轴+1.5kw台达矢量变频器。
今天调试了一晚上,还没完全调好,但这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是!!!:会自己转起来!我有个习惯就是MACH3一停车就按下急停按钮,这样触碰机器的时候绝对不会自己动起来,保证安全。

今天居然是在急停状态下,停了几分钟后,电主轴自己抽搐着慢慢转了起来。最后抽了两下自己停下了!!

还好是在调试机器,没有装刀具,也没用手触碰在主轴上!
吓尿不说,我对这个安全性绝对怀疑啊。为什么急停状态下会转!
这以后还怎么敢用啊!
求救!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原理。
不过,不论结果如何,心理还是觉得怕啊,它是偶尔才自己转的,现在停了这么久都没再转过了。谁知道哪天又会来,有这种可能存在,这要不敢操机了啊!!!
啊啊啊啊啊!!!

现在正在转,谁帮我让他停下啊!!!
已上视频:

楼主:
现在又在转了,长转不停!!!谁能让他停下??据说现在直接拔电会烧变频器??
我正睡着呢,听到声音,发现是主轴在转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A:
急停开关用双组的一组用来切断变频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开关用双组的一组用来切断变频器电源。

哦,我并没有机械开关,只是按键盘F4而已。。

网友:
你如果有特异功能可以发功试试,呵呵,如果不会还是换个新的,我的原则是安全第一,,,(吓尿了是小事,如果手没了或者身上什么器官损坏了就完蛋了。。切忌安全第一,,“俺不董电的东西”)

网友B:
用電表量一下控制卡電壓,一般輸出是0-5v或0-10v,你可能是停機後,控制卡不穩,仍然有電壓輸出

网友:
无敌了。。。。智能的。。。

网友:
改发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表量一下控制卡電壓,一般輸出是0-5v或0-10v,你可能是停機後,控制卡不穩,仍然有電壓輸出

全部关断电源(除了变频器的),拔除变频器和接口板的全部连线,故障仍在。

现在基本确认是变频器故障,发回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