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帮忙 FUTABA T14SG 在精灵2上的设置

楼主(2014-06-13):
初入魔界  望大家多多帮助   精灵买了不觉  觉得遥控信号太危险    所以换成了  FUTABA   14SG   但操作上真的要比原厂复杂的多

求魔友在使用相同设备的朋友帮忙教教具体如何设置

网友A:
去优酷上找“俊艳模型”视频主页,里面有一集就是说这个设置的。

网友B:
我倒觉得精灵2的原控信号强于FUTABA 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优酷上找“俊艳模型”视频主页,里面有一集就是说这个设置的。

之前按照他说的弄了  但无头模式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觉得精灵2的原控信号强于FUTABA 14

这个应该不会吧   没理由啊

网友C:
连接收机一起换才是最让人放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收机一起换才是最让人放心的

这个应该没事吧   看好些人都没换那个

网友D:
我也换了14SG 主要看中14SG控制云台俯仰要灵活方便些!如果不在乎这点,建议用原装遥控1700米没失控!

网友D:
14sg联精灵其实很简单,先开遥控用固定翼模式 和遥控MULT模式,再按住精灵对頩键。再用精灵的调参软件把通道正反设置下就OK了。用14SG连失控返航都不需要设,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联精灵其实很简单,先开遥控用固定翼模式 和遥控MULT模式,再按住精灵对頩键。再用精灵的调参软件把通 ...

为什么失控返航都不用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换了14SG 主要看中14SG控制云台俯仰要灵活方便些!如果不在乎这点,建议用原装遥控1700米没失控!

不是说14SG信号比dji原控信号强嚒

网友:
楼主看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