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一把锯片铣刀杆(多合一)

楼主(2014-06-13):
刀杆长93mm,沉孔直径16mm、深15mm,杆上定位凸台直径22mm、高1mm,用于直接安装内径22mm的70/75/80mm锯片,最大程度保证同心度。
压片上大圆台直径30mm、厚3mm,小圆台直径16mm,用于安装内径16mm的锯片、砂轮片。

如加上16/20或16/27垫圈块,可安装内径20mm的金刚石砂轮片或内径27mm的100/110/125的锯片铣刀。

网友:
尾部很粗,楼主的铣床貌似很大。

网友:
大杀器啊,楼主设备不错啊。

楼主:
误会了,我还没有铣床呀。
这个锯片铣刀杆是在WM180小车床上下料用的,尾部要多少直径才合适不很清楚,感觉要略小于主轴的20mm通孔,便于缩短或伸长使用,而粗点则不易抖动。

楼主:
还为垃圾的五锯片套装(直径22/25/32/35/44mm HSS锯片)做了个刀杆。刀杆跳动0.02mm,五只锯片的锯齿跳动0.2mm,确实是垃圾:

网友:
怎么下料?你的拖板上装了夹具?

网友:
铣刀片夹不紧!会打滑,夹持面积太小。

网友:
     夹持砂轮片线速度不够,角磨机夹持转速都在万转以上。

楼主:
回6楼:我有210V/180V专用垂直刀架,拆去上头的刀具夹后利用二条T槽安装夹具夹料。如是长棒料,可拆去车床上的刀架,把小拖板往前移再夹工料。

210V/180V专用垂直刀架(借用网上的图片)

网友:
朋友,提醒一句,小铣床夹头大部分最大夹16的。除非是R8,莫氏的弹簧夹,er32

楼主:
回7、8楼:

这个夹紧结构没啥问题,能夹紧。

那个44直径的HSS锯片在小车床上是无法达到20000转的高速,但用900转也能锯,只是吃刀与进料不能太大,还要是夹料要夹紧夹牢。我用这个20元的垃圾铸铝平口钳,夹紧程度自然无法与精密钢质平口钳相比,但也还行,6061铝镁合金能轻松下料。

楼主:
回10楼:谢谢。我还未有铣床。

网友:
楼主,能加砂轮磨刀吗?

楼主:
回13楼:
这个锯片铣刀杆已考虑了装100(直径)*20(内孔径)*10(厚)的钻石砂轮,只要加一个外径20内径16的轴套即可,方便磨钨钢刀具。但无法装20厚的砂轮,没考虑在车床上用刚玉和碳化硅砂轮磨刀,其产生的废屑太伤导轨,我另有麦太保砂轮机。

网友:
做的很精致啊。不错啊

网友A:
楼主:五锯片套装(直径22/25/32/35/44mm HSS锯片)刀杆直径多大呀?

网友:
不错啊,有DYI大师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五锯片套装(直径22/25/32/35/44mm HSS锯片)刀杆直径多大呀?

HSS的五锯片套刀杆直径是10mm。

网友:
我也学做一个。

网友(2014-07-21):
请问那个垂直刀架多少钱?能给发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复21楼:
在TB中键入垂直刀架便有了。

楼主:
将垂直刀架改装夹具后,安上合金锯片铣刀,1200转切钢不错:

楼主:
安上铣刀1250转铣钢也很快:

楼主:
铣的效果:

网友: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复,新手很需要呀!再次感谢!

网友:
另外请问一下,你用的车刀是10*10还是12*12?

网友:
能发几张垂直刀架是如何连接在托班上的照片吗? 还有能夹最厚多大的料?麻烦了,谢谢!

楼主:
WM180小车床用10x10的车刀,刀尖距中心不到1mm。
垂直刀架上的T槽板只有100来毫米长,我自己D的夹块厚度16毫米,算下来大约夹75毫米左右厚的料,但如把上面的夹块换成L形的(比如用角铁加工),再利用夹块两侧螺孔安上附加块拉紧,可夹更厚的料,我打算做到夹120mm厚或更厚的料。
垂直刀架的安装:在中托板边上钻孔攻四个M6螺孔(螺孔深15mm,刚好不会钻穿中托板),再放上垫块,在垫块上按垂直刀架的底孔位置攻螺孔即可。

可能说得不清楚,改天我上图片。

楼主:
图示:在中拖板边上打上四个孔(直径5mm,不要打穿底部),攻M6-1螺孔:

楼主:
用两片5mm厚6061铝合金垫底(主要是避开油孔),再加一块10mm厚6061铝合金板,板上攻M8和M6螺孔作为固定垂直刀架用,两层铝合金板用四颗沉头螺丝固定在中托板上:

楼主:
用M8、M6螺丝把垂直刀架固定好:

楼主:
用二块16厚的钢块作为夹块【注:边上的螺孔是将二块夹块连在一起预留的,如不连起来,单靠T槽螺母紧固是无法真正固定夹块夹紧工件的】。
如按图中这二块夹块的位置,能夹的工件厚度为72mm:

网友:
车床夹在尾巴上,不跳吗?

楼主:
车改铣有个问题是中托板的行程短,WM180的中托板标称行程是75mm(实测约80mm),我在燕槽与摇把托架之间加了15mm的垫块延长(不能再长,否则丝杆就脱落了),这样中托板的行程就达到95mm。别小看15mm的延长,有的时候就可以一刀过,无需再次装夹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