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无法和电脑联机

楼主(2014-06-13):
电脑试过WIN7 64位、MAC、XP 但均无法和精灵2联机,请问是什么情况。精灵2的驱动和调参软件也都安装了,数据线也试过原装的,DJI网上的DLL文件也拷贝过,能想到的法子都试过,百思不得求解。

网友A:
装驱动时候PHANTOM要开机并且连接电脑。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都不行,疆工程师还给了一个电脑插件,装上,结果老样子,彻底不想升级了,彻底对这种连接技术失望了。

网友B:
重新装一下DJI的驱动,一定能行!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时候PHANTOM要开机并且连接电脑。

这个办法也试过,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也试过,没有用

那换一台电脑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换一台电脑试试呢?

换了三台电脑了,XP\WIN7\MAC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三台电脑了,XP\WIN7\MAC都试过了

额,联系DJI吧

网友:
这个软件是比较差劲的,我也搞了好几天,后来才连上,现在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不能点跳过,要多等一会,不行换usb口换线,重装,不知道还有别的着不?

网友:
虽然电脑环境千差万别,但我也联不上,驱动安装的时候就显示有出错了。
唉,想说爱你不容易,
官方的说法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一下DJI的驱动,一定能行!

不行的  我的是FC40的 只是有时得有时不得 妹的  想连时半天连不上。。。无语

网友:
换了几台丫版XP联不上电脑,正版Win7一装就好了。你试下!

网友:
接上精灵再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