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镜头改装套件注意事项和心得体会

楼主(2014-06-13):
套件已经到手,成功改装,下面说说改装的几点心得吧!我是改装的黑狗3的!首先改装过程,跟视频里面一样,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狗3和狗3+的CCD模组有区别,视频里面改装的,CCD模组就是一块电路板,但是狗3CCD模组后面附带了一块散热用的铝合金,所以会导致改装套件的两个面板无法盖上!

我采用的方法是,把CCD后面的铝合金散热片打磨一部分,刚好跟螺丝齐平!下图是打磨后的效果,要注意打磨的时候,产生的铝粉不要进入CCD模组排线和面板上!

其次需要注意的,跟视频里面一样,拆液晶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非常不好拆,那部分的胶水比较黏!
前面板按钮安装之后,也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开机按钮,安装后,特别松,而且是斜的,第二,面板固定螺丝最左边的那颗,不好安装,因为液晶屏有一个金属的边框,刚好挡住半个螺丝孔!

固定镜头的部 ,可以接M12镜头(也就是平时常见的监控CCD小镜头),原装镜头可以拆下来直接装上,但是其他的M12接口的不一定能用,如图中红框中所示,里面螺深度不是很长,有的镜头拧到头了还无法对焦,因此,有的镜头需要用到转接环!

下图是装的狗3原装镜头!

下面看看改装后的重量吧!
上面装的原装镜头,没有安装C口转接环,没有前面固定座,重量是93.94g

下面是安装全部附近,狗3原装镜头,重量是120.37

改装后,使用原装镜头,不安装其他附近,重量快增加一倍,所以,改装后,有的云台是需要更换的!

以上,是改装狗3过程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改装过程中能够成功改装,也希望大家多交流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楼主这是为了什么而改装呢,不明原因,只见结果

网友:
改完保修也没了,n多专用云台也用不了了,这是为了什么啊

网友:
危险动作啊,搞不好狗就死定了

网友:
我也刚准备改装,  准备搞两个狗 一个换镜头用 一个普通广角用,,现在就是不知道 改装后 效果怎么样,  求楼主 日后更新!!

网友:
为了换镜头 这个动作有点大啊

网友:
这个改装有必要吗  云台都用不了了  想换镜头直接买个单反顺便换  感觉没有什么价值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玩航模的没有几个人不喜欢折腾的?每一种东西都有缺陷,大家能接受广角畸变也没问题啊,黑狗三买的是裸狗,本身就没有什么保修,这个东西看个人喜好,我只是把自己遇到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增加了一个配件,可以解决M12小镜头不能合焦的问题了,

网友:
生活重在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