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由飞轻木机试飞失败

楼主(2014-06-13):
用了三个晚上做了一架轻木电容自由飞,今天早上试飞了一下,可惜没飞起来,手扔出去后就一直下降直到落地。估计是重量超重了,因为没电子称,也没称过重量。翼展320MM,翼弦长65MM,没做翼形,直接用1MM 的轻木片做的机翼。机身用2.5MM的轻木片刻的。动力是8F电容和614的空心杯电机、45MM的桨。想想办法如何减重,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我只说,楼主做的很漂亮!

网友A:
楼主找找图纸,先用轻木做一架正规的手掷飞机,再把动力系统加上好了,用前拉布局。

网友:
楼主的平尾没有仰角,飞机怎么可能抬头上升呢。

网友:
试试凹凸翼呢?

网友:
手工不错,从照片上看不是重量的问题,可能气动布局有些问题,尾力臂好像有些短,再看重心、安装角、推力线等。

网友:
再补充两句,自由飞因无操纵,主要是靠力矩的平衡和自身的安定性,沒关系試試再来。

网友:
电容不需要那么大,3.3F足矣。

网友:
再调试一下,起来问题不大吧,要减重的话,平尾是否可以再小一点,如果腰推改成前拉,重量或许可以再减轻

网友:
检查重心位置是否在红线区域的下方,在检查推力线是否为下推。无动力手掷试飞俯冲为头重,重心过于靠前或机翼月水平尾翼安装角度差太小。手掷能滑翔,带动力后俯冲,是推力线问题。

网友:
19楼的重心还是靠后了一点,
我觉得动力改前拉更好,一是头部原材料可以再减重,二是提高机翼空气流速可以增加升力
还有就是重心调整很重要,调整好后通过手扔滑翔时的状态再进行机翼尾翼的角度调整,直到飞机在无动力滑翔时能飞出最远的距离和最佳的滑翔状态

网友:
我觉着弦长可以再短点,4.5-5的样子

网友B:
异型一定要有 还有 调试好重心 手扔一下确定飞机滑翔性能  没异型  你推重比不好达到

网友:
不懂自由飞,看着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找图纸,先用轻木做一架正规的手掷飞机,再把动力系统加上好了,用前拉布局。

用前拉机翼效率会高些,我主要考虑用腰推不会损坏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型一定要有 还有 调试好重心 手扔一下确定飞机滑翔性能  没异型  你推重比不好达到

考虑做翼形有点复杂,第一次做轻木机想简单点,结果飞不起来。另外,飞机外形参考了你的头像,

网友A:
腰推也行,关键1楼这飞机不像能飞得起来的。
所以要找成熟图纸来,严格遵照它,先飞好,再上动力。
现在这飞机展弦比太小,尾力臂太短。

而且又不是泡沫遥控机能容忍乱来。

追求性能的飞机,一定要严谨。我觉得楼主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这些小飞机设计上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推也行,关键1楼这飞机不像能飞得起来的。
所以要找成熟图纸来,严格遵照它,先飞好,再上动力。
现在 ...

上次做的是泡沫机自由飞,能飞50秒左右,现在这是做的个人第二架自由飞,没啥经验,还在摸索学习中,得请各位老手多指点。正在对这架轻木机改造,争取能飞起来

楼主:
今天下午对这架轻木机进行了大改,针对尾力臂太短的问题,我把它换成了一根吸管,加长约5CM.平尾垂尾改小。主翼切了点边改成梯形翼,并加了翼肋改成了凹凸翼形。电机也从腰推位置改成了前拉。完工后手抛无动力试试了一下,能滑翔,不知带动力后能不能飞,明天再试。

大改后的自由飞

大改后的自由飞

改了翼形

改了翼形

网友(2015-04-04):
感觉还是重量问题,尽量减重,减小翼载荷,不必追求纯轻木,可试用细碳纤煨成椭圆蒙膜做尾翼,鱼竿次末端细碳纤管做机身,减轻模型整体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