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设置FS富斯遥控器玩转零度飞控

楼主(2014-06-13):
使用该设置方法,可以玩零度所有的飞控,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该遥控器没有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你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泡泡老师你能不能讲一讲JRXG8的设置方法出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你能不能讲一讲JRXG8的设置方法出个视频

没有JRXG8的遥控器,玩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JRXG8的遥控器,玩不来

哦哦我现在手边就有一个JRXG8的控就是不会调

网友B:
泡泡老师您好!JRDSX9遥控器怎么设置零度飞控的失控保护?谢谢!

网友B:
JRDSX9遥控器有失控保护功能吗?可以用在零度飞控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DSX9遥控器有失控保护功能吗?可以用在零度飞控上吗?

肯定能用的,JR的失控保护好象要开控关控一下,具体不会做

网友:
关控后就沒有<返航降落>......为什么????

网友C:
如何设置  < 自动县停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设置  < 自动县停 > ???

不是吧,5通道打GPS,6通道打自动悬停呀

网友:
zhangfeng8888 鍙戣〃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您好!JRDSX9遥控器怎么设置零度飞控的失控保护?谢谢!

控开关打到返航降落模式(油门50%,CH5、CH6打到第三档),然后开电;飞控先不要通电,接收机插对频线,通飞控电,接收机灯闪后关闭遥控器,不要动遥控器的开关,按住遥控器后面绿色按钮不放开控,待到对上频后OK

网友:
泡泡老师您好!我用的是FS富斯9通道遥控器+S4-V2 , Gear打开后,第一个是<手动定高> , 第二个是<失控 返航降落> , 第三个是<返航降落>   和你的不一样啊!!  在你的视频应该分别是1-自动县停 , 2-自动道航 , 3-返航降落 , 为什么呢?我快要疯了 , 而且又不能解锁 !

网友C:
还有 ... ! 关控后飞行状态还是<手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设置三断开关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 ... ! 关控后飞行状态还是

FS遥控器没有失控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设置三断开关的方法吗?

是的,教你怎么把5通道设置在二档开关,6通道设置在三档开关的办法。

网友C:
CH5 , CH6 都设置好了
, 但无法解锁
已刷了v053-国内版

网友E(2015-01-27):
泡泡老师,富斯遥控不支持失控保护呀,还能用?和支持失控保护的控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