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

楼主(2014-06-13):
看到这种飞机机翼是平的 空气动力不是讲机翼要做成的下面平上面是曲面产生气压差才能飞吗

网友A: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哈哈哈,应该说,只要动力足,石头都能拉上天

网友:
时代变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这个飞机推力比起码是2.0以上。有技术都可以当直升机玩,要不要机翼都无所谓

网友:
KT机不用这么在意这个!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网友:
这种飞机实际上能飞,很好飞,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网友:
哈哈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网友:
可以飞,很好飞

网友C:
LZ要去补一下知识了…不是一定要有上弧下平的翼型才能产生压差和升力,如果这样的平板,只要飞行的时候和前面来的气流有一定的迎角,那也能产生压差和升力,如果加上大推重比,那机翼的界面形状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看那些大马力的3D机和喷气机,真心感觉他们的机翼用来稳定和操纵的效果更大~以前伊朗有一架F15右侧机翼空中被削掉,最后也安然着陆了…在推力面前,机翼形状真的不用太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推力比起码是2.0以上。有技术都可以当直升机玩,要不要机翼都无所谓

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吊机的

网友: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去补一下知识了…不是一定要有上弧下平的翼型才能产生压差和升力,如果这样的平板,只要飞行的时候和前 ...

哦 原来如此 谢谢

网友:
《论动力的重要性》

网友:
风筝都飞上天了

网友:
平板翼型在有攻角的时候也是能产生升力的,跟纸飞机一样

网友D:
真 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教坏别人的,只要动力足,门板砖头能上天,重心不对 拉力线不对,你上给我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 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教坏别人的,只要动力足,门板砖头能上天,重心不对 拉力线不对,你上给我看看嘛

谢谢你说的这么中肯

网友E:
前些天我刚问过这问题
据我了解分析
如果大油门冲天,那一定是靠动力
如果是小油门平飞,靠的是仰角
平板的风筝都能上天,搞的就是几根线定出的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我刚问过这问题
据我了解分析
如果大油门冲天,那一定是靠动力

网友F:
有迎角,也可以造成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也能产生升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迎角,上下表面也会产生压力差,产生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