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机你们有这个情况吗

楼主(2014-06-13):
新的电机和电调通电测试,电机捏在手里,缓缓推油门,加速很平顺,但是到照片上油门那个位置(大约90%)的时候,电机会微微的咯噔抖一下,这是为什么呢?你们遇到过吗?不会是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吧    求解答

网友A:
这个暂时不用管,因为电机没负载,如果有负载,转速低了或许就没有了

网友B:
肯定是点击有问题了、新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只有炸了以后才会这样的吧

网友:
这样测试,电机没烧都算你运气好的

网友:
你这个电机是涵道电机,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转速过高有一个神马电磁效应还是什么,如楼上所说会烧坏或者损坏电机。

网友C:
正常 我们这边运动P51电机都有这个问题 飞了N百个起落 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暂时不用管,因为电机没负载,如果有负载,转速低了或许就没有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点击有问题了、新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只有炸了以后才会这样的吧

周末装机飞飞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我们这边运动P51电机都有这个问题 飞了N百个起落 啥事没有

厉害,一眼就看出是P51的.哈哈

网友:
是不是空载电机不能用100%的钻速实验,电调和电机都容易烧啊

网友:
空载都会烧的电机电调还能上天?我的天行者电调40A电调也是这样的情况,估计是程序设计的原因,实用中无影响

网友:
太正常了,用过十多款多轴电机都是一样

网友:
这个电机好大份量。。。看着就给力啊

网友:
如果有问题就出在电调上。

楼主:
空载为啥不能测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为啥不能测电机?

这个是有原因的,不过涉及专业知识。不用细究。只要知道确实有这个情况就行了

网友:
空载肯定不好的,转速偏离正常值太高

网友D:
这个和电机没关系,是电调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电机没关系,是电调的程序问题

自己能调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能调整吗?
除非你会刷机或写电调所用的代码

网友E:
是电调的问题!我换了多个电机和电调试过!

楼主:
现在已经上天,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个周末用4S再试试

网友F:
换一个电调吧

网友G:
没问题的,空载可以测的,烧电机主要是电流大了,才发热大把电机烧了。。但是KV值很高的电机测空载在慎重

网友H:
没有试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