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C40的WIFI实时传输图像距离!

楼主(2014-06-13):
大疆FC40我看网上说图像传输只有100M,请问有没有手机便携的加大信号发送或者接受器来加大实时传输的距离!不是米人,中继站就不考虑了!

网友A:
加大信号发送只对发射端而言,接收端,因为手机接收无法调整,如果单独接收机接收的话,可以通过提高天线增益等方法来实现

网友B:
我的空地野外50到100米,飞快了断的快,画质低端诺基亚的水平

网友C:
估计不用中继要求距离远比较困难,WIFI是双向系统,单独提高一方的功率和增益效果有限。

楼主:
那只有加图传和一体显示器了吧!

网友D:
用中继吧 一个中继路由也不过200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