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菜鸟问几个弱智问题!

楼主(2014-06-13):
内容1:配置单上的东西是我这几天潜水后自己列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前辈们看下,现在不知道用几S电池!大家给回答下!解答!
2新手先上四轴还是选上六轴?六轴貌似一个电机不转问题也不大!“暂定ATG650”本人以前飞电直的,RC也玩!现在前两者刚退役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所以现在还得找个坑!“窝”居生活,呵呵!
3多旋翼和直升机比,哪个好飞些?
4每次炸机都哪些东西容易坏?备些什么配件?桨是必须的!
5NAZA飞控调试好调吗?计算机基础比较差,不是对口的,本人机电专业!

楼主:
飞控ATG650 四六轴还没定
电机朗宇2216或2814
电调好赢铂金30a
桨atg1047或1357
飞控NAZA加GPS
ODSMinim
数传3DR
图传5.8G2000mw
云台gopro3
像机狗3

网友:
1.电池选多少S的取决于你电机的kv数和桨大小,具体可以参照电机的效率表,
2.四轴或者六轴主要看载重和预算,狗的话四轴就足够了,如果安装仔细,设备检查没问题,电机不转的情况到底少的,问题大多还是出在人身上,
3.好飞当然是多轴,直机完全是技术活,
4.炸鸡拼人品,无伤的也有,提控的也有,
5.naza是商品飞控,调试很简单,仔细看说明书没问题的

网友:
1最好选个好架子,ATG质量堪忧,电池几s要与电机kv搭配
2只玩过四轴不发表意见
3多旋翼有飞控很好飞,但是要积攒飞控抽风之类突发情况的应对经验
4桨,机臂,机架,电池,电机轴,摄像机我都摔坏过,最近连图传都炸废了,所以……爱玩的话多弄几架飞机不错
5不需要计算机基础,会用电脑就行= =

楼主:
谢谢兄台,电机我用朗宇2216kv880电调好赢30,桨1047,几S合?

网友:
没玩过多轴,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电机我用朗宇2216kv880电调好赢30,桨1047,几S合?

3s用10寸,4s用9寸桨。

网友:
图传b不建议用 2000mw的 虽然5.8G对2.4G的没有干扰 但是功率太大 有靠的太近 还是有一些的。。。。建议功率小点 加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