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的APM三轴,话说,谁有我插得满?

楼主(2014-06-13):
这中心板是论坛上的朋友 talangxue 送我的。APM是是2.5.2,我对DF13的接口不放心,怕它松。I2C接口松了可不好办。非常危险。
GPS是uBlox NEO 6M.

供电方面:
电调A的BEC直接供电舵机
APM JP1去掉,断开OUTPUT和INPUT. 电调B的BEC给OUTPUT供电。接收机也是从OUTPUT取电。
电调C的BEC给INPUT供电。也就是不经过apm自带的二极管给APM供电,不会有压降,也没有500ma的限制。蓝牙和GPS从apm取电。没有二极管保护,千万别短路啊!

GPS架起来不是因为罗盘,是为了让它能够无遮挡,可以45度仰望星空。

很多同学拿到了APM之后不知道需要干哪些事情,我这里列一下:
0. 关于三轴电机转向,其实没有要求的,只要保持升力就可以了,个人建议是前面两个电机转向相反,可以减轻尾电机的补偿工作,RC7_REV可以控制尾部电机的摇摆方向。RC4_MIN/MAX控制摇摆幅度,如果你的偏转结构不能达到舵机的最大值,适当修改吧。(任何时候都建议缩小这个范围,不要让舵机转到最大/小)

1. 加速度计校准,注意6个面,尽量放平,可以在校准的时候搞一个小的水准泡

2. 罗盘校准,同上,保持6个面每一个面向下,然后握着转圈

3. Radio:切记按照Wiki上的要求调整每个通道的方向
4. 校准ESC, Wiki上有详细流程

5. Filght mode, 基本做法就是用一个3段开关和一个2段开关,将整个行程7段,每2个设置到3段,2段开关混控就是一个Add操作。

6. Radio failsafe:其实一般是Throttle failsafe, 就是让接收机在失控的时候将Throttle降低到一个平时不可能出现的值,让APM知道丢失控制。Deviation的做法就是把Throttle failsafe的时候的值设置到 -125. 然后关闭TX,你可以看到Throttle的值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值,把这个值+50(对付通道震荡,而且代码中要求必须大20)设置到failsafe throttle吧。

7. GPS glitch/failsafe:GPS丢失,后者飘的时候我设置到AltHold,不采纳GPS的数据,防止飞走。这个时候会有LED的Buzzer提示,你自己着办吧。

8. Battery failsafe: 我设置10.8v自动降落,都没有电了,就别搞RTL了。这个时候也有LED的Buzzer提示,你自己着办吧。当然你得设置到你的分压模块插在哪个模拟pin,而且设置好MUL值,得出和你测量相同的电压。

9. RTL_ALT: 防止RTL的时候撞墙/树,在RTL的时候先拉高吧。我设置为1500cm.

10. 断开GPS, 你不想在调试的时候GPS参入进来吧?要不你死得很惨的。

11. 开启IMU日志,飞一飞,看看振动吧,尝试减小振动吧

12. ACC Trim: 也就是微调水平,大致的做法是用遥控器微调在飞行的之后调到水平,不飘,然后通过ch6/7/8告诉apm存下来就好

13. Throttle middle: 好了,你的飞机可以水平不飘了,那么飞飞吧,手动调到水平,飞几十秒,下来看日志,找到你悬停的油门,CTUN/ThrIn, 设置到油门中点,这个就是你AltHold的时候APM给的基准油门。

14. compassmot: 你得看看你的机器在大油门的时候对罗盘的干扰,然后让APM根据油门/电流来补偿,方法大致就是通过调整桨叶让APM变成往上吹风,这样模拟阻力,模拟飞行时候电流通过导线,产出电磁干扰,给油之后APM给你计算干扰,如果在30%一下,那么你的飞机能定点很好。

15. 还有的想到就来加吧。。。

电压模块是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做的,同时加上了一个蜂鸣器,测试这个Buzzer在5V的时候电流会需要50ma,可能超过avr的io port max 40ma的电流,为了安全期间,这个buzzer是用mos管驱动的。

LED 配置:
红色是MOTOR1,
绿色是MOTOR2.

GPS Glitch/Failsafe的时候交替闪烁,ARM了以后会长亮。
Battery failsafe/Radio failsafe的时候会快闪

尾部的蓝色LED是GPS状态,没有GPS数据是时候不亮,3D lock时候长亮,其他时候闪烁。

所有的LED是IO port直接驱动的,因为我控制这些rgb led电流在10ma左右。

好奇那些把灯放上面的是搞什么飞机。
具体每一步流程看Wiki吧!

网友:
眼拙,gps在哪

网友:
Apm还有好多要学习啊

网友:
APM可以三轴?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新手课堂,教你如何用APM玩三轴Y3模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4735&fromuid=117325

网友A:
请问,要是发现尾舵机运动方向相反,在软件里可以设置CH7输出反向吗?没找到那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是发现尾舵机运动方向相反,在软件里可以设置CH7输出反向吗?没找到那里设置。

设置里面找不到的话可以在所有参数列表里面找
RC7_REV 设置为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是发现尾舵机运动方向相反,在软件里可以设置CH7输出反向吗?没找到那里设置。

还有我建议检查radio设置,看看是不是和wiki上要求的一致。如果是yaw弄反了,你改了舵机方向只会导致apm自动导航系统搞反方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建议检查radio设置,看看是不是和wiki上要求的一致。如果是yaw弄反了,你改了舵机方向只会导致apm ...

Your transmitter should cause the following control changes:
Channel 1: low = roll left, high = roll right.
Channel 2: low = pitch forward, high=pitch back.
Channel 3: low = throttle down (off), high = throttle up.
Channel 4: low = yaw left, high = yaw r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里面找不到的话可以在所有参数列表里面找
RC7_REV 设置为 -1

谢谢,当时不知道那里设置APM输出7反向,只好重新切了一块舵机安装板。

网友B:
新手求配置。用的什么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求配置。用的什么舵机啊

应该是个12g的金属齿舵机。EMAX

网友:
对APM玩家有参考价值。感谢分享。

网友C:
请问楼主中心板哪里搞的?

网友D:
apm死了多少脑细胞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个12g的金属齿舵机。EMAX

我也做了个跟你一样的三轴 用的12克金属舵机 但是油门推大一点 尾电机就锁不死  老是往一边倒  打舵就往另一边倒  什么原因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C8%FD%D6%E1  里面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中心板哪里搞的?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死了多少脑细胞哦

没事,反正脑细胞不能用来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真的。

楼主你又淘气了

网友:
nice这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又淘气了

帖子第一句就描述了中心板的前世今生

网友:
不知道你插的有多满,我的700轴距三轴用2600电池,都已经1400多克了,1047桨上去都快带不动了,但1147上去就是颤得厉害,不太敢用,纠结呢!试着把YAW的PID也调了,航拍比较稳,不左右晃了!现在就是重量和上不去大桨闹心!纯碳机架300多克,电机带电调带线带桨,一套是140克,这些就是700多克了,加上飞控、接收和GPS,云台,相机,1200克!

楼主:
我这破玩意不含电池才500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