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越来越费尽

楼主(2014-06-13):
我的CP 起飞油门越来越高,要70%才离地,飞完
电池
应该还有电,难道是主
电机
老化,如果升级无刷,不升级尾电机行吗?我目前不飞3D。

网友A:
如果电池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主电机不行了,换主电机或者升级无刷,升级无刷的话尾电机必须升级,716不行,大螺距会甩尾,建议买好点的720才靠谱

网友B:
电机寿命,电机插头.电池插头.电池都是会老化的,只不过不像齿轮或者轴承那样可以明显感觉到罢。

网友C:
检查主电机插头

网友D:
主电机100个起落肯定就挂掉了吧,我的主电机3个起落就挂掉了(摔坏的)。

网友E:
大齿盘有没有松? 松掉之后上下活动, 推大油门才能正螺距。

楼主:
谁能给我一个较完善的无蛋升级方安案

网友F:
换电机,换电池

网友G:
坐等高手,我也准备买mini CP

网友H:
刚入手CP,原配一个自旋反就炸了,400毫安电池悬停就3分钟左右后无法稳住高度!你的电机应该是老化了!CP我觉得只能算上新情小鸡,没必要无刷!会飞4通悬停 CP一般可以悬停脱控了!一直用450有副翼反3D,感觉三轴真心稳,用耐炸的CP练习不敢用大鸡尝试的动作还是不错的!不练3D原配动力!练3D暴力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