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 遙控器請教!

楼主(2014-06-13):
P2遙控器的背面俯仰桿不夠細膩,打開看了上頭的半可變VR是5K,買了一棵5K VR想外裝,結果轉動角度卻很小(不到10度),很難控制,有否前輩告知要用多少阻值的VR或要修改PC板上哪些零件才能讓控制角度大些(約VR的全角度300度)細膩些,感謝!
裡頭的電路板是黑色的(P2 H3-3D配的)

网友A:
搞定,收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收工了!

已解決,感謝曲兄幫忙,真是高手,
程序說明如下:
1.買旋鈕及可變電阻(VR)5KB
2.將原位置半可變VR先剪腳再解焊(因雙面板,先剪比較好解焊)
3.找一合適位置裝置旋鈕並鑽孔鎖固
4.VR接線三條
5.DJI下載遙控器校正程式,並重新校正
6.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