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车不走直线怎么调整?

楼主(2014-06-13):
我有一台1:8的越野车,总不能跑直线怎么调整啊?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舵机微调

网友B:
粗调和细调,先调拉杆,再调舵机或控微调

网友C:
原因可能有很多,舵机微调要是调不过来的话就得在车上找问题了

网友D:
先量一下转向拉杆两边的是否一样长,然后就调舵机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