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PM装250小四轴的参数

楼主(2014-06-13):
有没有大神给个参数的截图,250小四轴的。我用默认参数飞那叫一个抖啊,完全无法控制的感觉了,请大神给我个参数截图吧~~~~

网友:
默认的不应该抖的,应该是你没有调好,

网友:
会的,往低了调

网友A:
默认会抖,pID往低调,或者自动调参

网友:
抖动就是参数过高!一点一点向小了调!

网友B:
你看看泡泡的视频,好像是10还是11课,他调的小四轴,我用他的值做参考,就比较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会抖,pID往低调,或者自动调参

定高都定不了,不敢开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泡泡的视频,好像是10还是11课,他调的小四轴,我用他的值做参考,就比较稳了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