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抖舵,桨颤动

楼主(2014-06-13):
收了架mcpx,但是发现舵机抖动有些厉害,桨一直颤动,是不是还大颤一下。
飞起来整个机身都在抖

网友:
换舵机试试,排除法呗~~~

网友:
我的也这样  没事   飞吧

网友A:
舵机拆开,清理碳膜是刷子。刷子不直努努值100%不抖了

网友:
飞起来整个机身抖和这个应该关系不大,检查下机械方面,比如两个塑料拉杆是不是虚位太大,桨是否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拆开,清理碳膜是刷子。100%不抖了

这个没有懂   能不能 搞几张照片 发上来看看呀

碳膜在哪?  刷子不直努努值???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的ncpx也抖,不过感觉没大碍。这是mcpx清理碳膜的视频,有需要你可以看看

网友:
无水酒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cpx也抖,不过感觉没大碍。这是mcpx清理碳膜的视频,有需要你可以看看

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我觉得,我要吐血了。。。。。。
连火星的都知道,MCPX是会抖舵的,洗一洗就OK了,LZ还在坛子里问了一次又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我要吐血了。。。。。。
连火星的都知道,MCPX是会抖舵的,洗一洗就OK了,LZ还在坛子里问了一次又 ...

不知所云

网友:
凡是直线舵都要冲凉的。

网友D:
排除法,洗舵,主轴裂,横轴弯,十字盘球头虚位,前几天我的机身大抖,折腾了好几遍才消停了。

网友:
换FBL100舵机,调一下线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两架FBL100买来就有这毛病,但是飞起来好像没问题(四面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