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studio使用求助

楼主(2014-06-13):
用黑狗3拍了一些视频,想用Gopro studio编辑一下,单纯剪辑,也不用什么渲染之类的,合成后输出选择720P,结果输出的视频画面质量相当差,屏幕有马赛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何才能输出清晰的视频呢,有请前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第一步转AVI或MOV时选最高画质,第二步编辑调色配乐,第三步输出

网友:
软件没用过不知道,不过一般输出视频都是有视频质量选择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发现没什么改善啊,还是一个样子。转换的视频很大,但是最后输出的视频很小,只有几十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转AVI或MOV时选最高画质,第二步编辑调色配乐,第三步输出

感谢指点,我再尝试一下。

网友:
还没用过,学习下

网友B:
是不是输出合适不对啊    我用过几次    输出可自选格式和分辨率的

网友C:
网上搜索下 软件的视频介绍,按着说明来用,你肯定是不经意间按到了错误的输出分辨率之类的。
这个软件很傻瓜的。
还有一般你用什么模式拍,输出就选一样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输出合适不对啊    我用过几次    输出可自选格式和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索下 软件的视频介绍,按着说明来用,你肯定是不经意间按到了错误的输出分辨率之类的。
这个软件很 ...

谢谢,我再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