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用什么电池为好

楼主(2014-06-13):
我总是用干电池,太不环保了

网友:
搞铁锂电池吧

楼主:
一直用干电池,环境问题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干电池,环境问题大不大

南孚没问题,它说的可以随生活垃圾处理,所以我就直接扔了。其余的电池不知道。锂电池还不是有污染,只是用的时间长的多

网友:
貌似电池都不环保啊,太阳能吧

网友:
铁锂,一节当两节,还轻

网友:
干电池方便

网友:
首先你要讲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还是买控电吧,如果买电池玩下来你会发现买的电池的成本够买好几个控电了

网友:
在经历过干电池,镍镉,镍氢和锂电后,还是觉得低自放电镍氢好用

平时充满放控内,想用了提着就可以走,价格和控电差不多,基本不需要特别维护

干电池耗不起,镍镉污染且有记忆效应,普通镍氢自放电严重,锂电充满保存容易大肚子且容量下降严重

网友:
干电池不环保

网友:
用PISEN镍氢的飘过。

网友:
用使用过的动力电池(已飞不动飞机的电池)就可以,但电压要合适。

网友:
鍗楀瓪 闀嶆阿

网友:
买控电,不行可以改装一下。

网友:
我用锂电

网友:
动力电池淘汰下来的有啥用啥,电压合适就行

网友:
life最好,差一次可以用很久,安全,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