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充电器提示输入电压过低希望与厂家沟通一下

楼主(2014-06-13):
购于2013年11月29日,冬天基本没用,北方太冷,没法飞。4月份以来基本用它来充F3P等小飞机的300~800mah电池,早上送女儿上学后飞几块电池基本就开始起风了,回家,晚上充上电,第二天早上继续,一般0.5A充电,一直正常使用。

上次正常使用完后今天通电发现屏幕亮起进入正常待机界面后马上变成“The input voltage is too low”提示,并一直保持,任何按键无效。

电源为铭纬S-250-15,15V 16A,一直正常使用的。电压见下图,调节电源上的微调从12到15伏都不行,也可以看到下图中接在一起的A6正在正常使用,一直是这样用的。

请厂家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我用得也是这个充电器,感觉不好用。

网友:
要求卖家换货

楼主:
今天周一,应该上班了吧,请厂家人员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周一,应该上班了吧,请厂家人员看一下。

您好!
您的遥控器需要重调校正了才能使用了的
重调校正需要2个电源支持
一个用来给CB86正常供电
另一个4.2V电源接在CB86第四个接口的右端,同时按住CB86的"START"键和"SET"键,先关闭电源,再打开电源,然后将"INPUT"调成12,再按"START"键,同时选择“BATT VOTAGE”校准就可以了的。
如果还是不行,您可以将充电器寄回我司,让工程师帮您检测维修的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北富国工业区2栋3楼
联系电话:0755-883617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的遥控器需要重调校正了才能使用了的
重调校正需要2个电源支持

哈哈刚试了下可以校准,乐迪连这些技术机密都拿出来,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的遥控器需要重调校正了才能使用了的
重调校正需要2个电源支持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按您的方式校准了一下,可以开机使用了。但有两处感觉您没说清楚的地方:——

1、将"INPUT"调成12——这个值12是不是指在使用12V电源输入的情况下?若我设置电源输入为13V,是不是就要调整为13.00?

2、再按"START"键,同时选择“BATT VOTAGE”校准就可以了的——这里没明白“同时选择”的含义和方式,是否在按了START之后,按SET,再按上下箭头选择到BATT VOTAGE,然后呢?我发现单独按上箭头即+号键可以出现一个BATT VOTAGE RGE选项,这个看起来才是设置用的。到底是用BATT VOTAGE还是BATT VOTAGE RGE来校准?

我现在设置有些混乱了,充电会过冲0.01V。我这里所说的数值精度不必担心,使用的是优利德UT61E 4位半的表,经过校准的。

请百忙中再协助下,我在东北,来回邮寄又远又麻烦,能自己解决最好。另外由于是上次正常使用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可否帮忙分析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后好注意避免。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按您的方式校准了一下,可以开机使用了。但有两处感觉您没说清楚的地方:——

您好!
1、检测时我们统一调成12V;
2、按"START"键后,选择“BATT VOTAGE”即电压检测功能,这样就是完成了校准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检测时我们统一调成12V;
2、按"START"键后,选择“BATT VOTAGE”即电压检测功能,这样就是 ...

好吧,谢谢了,我再调整一下。

网友(2014-07-29):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
我的那个86也说要校准,新买的第一次使用就需要校准是吗?

网友B(2014-09-09):
你用这个充电器,冲F3P电池,0.5A 一般多久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充电器,冲F3P电池,0.5A 一般多久充满?

还真没太注意过,一般就插上不管了,下次充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
好耶!又解答

网友C: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么??~~~

就那么大致调了下,将就着用呢。感觉调整时显示的和厂家说的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却还每次有些变化,挺纳闷儿的,现在也没什么影响,差那么0.几其实没啥关系的,个人认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么大致调了下,将就着用呢。感觉调整时显示的和厂家说的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却还每次有些变化,挺纳闷 ...

我的电压值浮动范围比较大~~~而且按12V校正的不能用~~~要设成11V~~~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