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4-06-13):
第一次装机花了半个月,到最后还是飞不起来。

接电时,三个电机正常转动,有个电机不转,必须推油门它才转动,但转速比其他电机低,
我把油门推到60-70%时,那电机也直接停转了。其他三个电机是正常的。
这是不是电机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配置如下
飞跃 650机架
naza m v2
朗宇 X4108S 380KV 电机
好盈 铂金30A 电调
APC 1447 正反桨
狮子 14.8V 4S 5200mah 电池
天九遥控器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吧,电调的油门行程不对

楼主:
我已经把电机和电调对换了,那电机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电机和电调对换了,那电机还是不行

一般都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大家集思广益考虑一下别的问题,不行把这个不转的电机接到飞控的其他通道试试

网友:
油门没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大家集思广益考虑一下别的问题,不行把这个不转的电机接到飞控的其他通道试试 ...

是的,换到隔 壁的电机试试行不行

网友:
电调没校准。。

网友:
电调行程没校对

网友:
该校准的校准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板那没焊好

网友:
油门校准,电调、电机焊接处检查,如果有香焦头,最好放弃,直接焊死的好。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先看看桨装反了没  在看4个电机 转向有没反  还有电机座 找水平了吗?

我最近 也装了 一架 飞跃650   朗宇4410SKV400 1555桨  4S5000 6S5000   飞控V2  好赢铂金30A 一天装好 默认参数飞的 起飞很稳

网友:
设置 油门 行程 检查 三线 连接...

网友:
如果确定焊接没问题,那一般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如果不会全部一起校准,就一个一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到隔 壁的电机试试行不行

已经 换到隔 壁的电机试了,还是不行啊。应该是电机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 换到隔 壁的电机试了,还是不行啊。应该是电机坏了吧。

电调换到隔 壁电机,如果隔 壁电机正常的话,说明原来的电机问题啊,如果换成隔 壁电机不行了,那就是电调问题,替换法啊

网友:
看样子电机有一相无接到,估计电机个电调之间虚焊了

网友:
还有就是电机的转向感觉不对啊。。。。。

网友C:
兄弟你那个电机怎么回事啊,还有你的都没有等飞控自检就解锁啊 ,你的桨好像也装错了吧电机的转向液错了1.3逆转,2 ,4顺转,潜水吧,这些基本的都有没有弄清楚,炸鸡就是钱啊建议多学习再上手,要不就是拿钱来换经验了。

网友:
亲 最好换6S电池喔   低kv的电机对电压要求很高的。

网友:
从视频上看  是电机缺相了  这个问题你检查香蕉头是否脱焊,电机的三根线是否都能通电,再者检查电调,飞控是否有问题,把这个电机的控制线掉到其他电机 控制通道上试试,说不定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个电机怎么回事啊,还有你的都没有等飞控自检就解锁啊 ,你的桨好像也装错了吧电机的转向液错了1.3 ...

1.3逆转,2 ,4顺转 ,对啊,我没装錯啊,应该是电机坏了,明天发回给卖家。

网友D:
X4108S 380KV 电机 用4s电池 你调个100年也飞不起来 换6s电池

网友:
遥控器的模式有没有搞错?

网友E: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试机就装桨!没讲过砍死人的是吧?
配置就有问题,380KV的电机要6S电池,
铂金30没有BEC,严重怀疑你都没校油门
可以想象焊工也不行,所有焊点多加焊锡再焊一边!
哪吒插电就启动,你这是要奔月的节奏啊!
您造的着不是飞行器,这是血滴子啊!!!!!

网友:
都在回答电调校准的问题LZ还是跳换法排除试试吧

网友:
如果电机换位置后还是依旧故障,可能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LZ,, 卸槳后再慢慢试吧.....現在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F:
楼主 ,你的遥控器是什么模式的 不会是直升机模式吧,我也遇到过你那种现象,一开始以为电机坏了,后来才知道飞四轴遥控器必须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你看看你的遥控器是什么模式吧

网友:
好像问题一大堆,是稀里糊涂地装到一起的。

网友G:
你的桨好像装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桨好像装错了

没错,我定格仔细看了,所有的桨正反桨都装错,1、2桨对换,3、4桨对换一下,否则这个转速如没装错桨,一只桨不转都没翻跟头是不可能的。不转的的那个电机只需要查一下接头的焊接,焊接没问题,再查遥控器设置,都没问题,那就把这个电机返厂送修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 换到隔 壁的电机试了,还是不行啊。应该是电机坏了吧。

留下个记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X4108S 380KV 电机 用4s电池 你调个100年也飞不起来 换6s电池

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我定格仔细看了,所有的桨正反桨都装错,1、2桨对换,3、4桨对换一下,否则这个转速如没装错桨,一 ...

为什么都说我的桨转错? 桨转的方向不是往下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说我的桨转错? 桨转的方向不是往下砍吗?

我靠,楼主,你这也能玩飞机,你的桨都是装错的,正反转搞的清楚么,说你装错你还找不到门,前面两个电机是逆时针转,也就是你的桨应该应该向内下扫风,这样说能理解么,你1、2号电机现在装的桨,如果是逆时针旋转的话,你的风在上面啊

网友:
还有,电调明显没有油门校准,正确应该会鸣叫电池S数,那个不转又转的电机明显是三根线有一根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啊 别动它呢 从现在开始论坛潜水学知识 你这四个桨一个没对明显是不会吗 还有四号电机相对于现在的桨是反转 还有380kv换6S电吧 你这是空前绝后的配置啊 把电机的热缩管剥开 看看是不是脱焊了 我原来有一个电机就这样 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你的螺旋桨都装错了   能飞起来啊   什么接头焊接  螺旋桨全部错了

网友:
哇哈哈哈,楼主当小白鼠,我也偷偷学技术,不过楼主这样在家带桨调是很危险的,我以前有个电直,在房间里调,结果油门打了点,飞猛了,人倒是没事,不过客厅上面的吊灯可惨了,惨不忍睹!

网友:
电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啊

380kv电机 最低得用5s以上的电池 即18V是最低电压 他用3s14v你觉得能飞起来?

网友:
有点堵转?把电机香蕉头拿下来重新焊一下,然后重新校准电调行程。我碰到过个情况是电机香蕉头上有蜡,用打火机烤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kv电机 最低得用5s以上的电池 即18V是最低电压 他用3s14v你觉得能飞起来?

还在打自己的脸

网友:
好像桨装反了吧

网友:
好奇葩的楼主,赶紧潜水学习,要不会出事的

网友:
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拆下有问题的那个电机和电调   直接插上接收机的三通道  也就是油门通道,推油门检查是否正常转动,如果不转  或者像卡转那种   就换个电调再试试   逐个排除  像楼主视频上的貌似是差一相的样子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点击  如果支持6S电池的话   最好用6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试机就装桨!没讲过砍死人的是吧?
配置就有问题,380KV的电机要6S电池,
铂金30没有BE ...

带桨试机,我是见过血光的,仅此一次,再不重复。楼上说的对,你开机运行,装桨测试,确实太危险,安全第一,兄弟。不能飞,看视频不是虚焊就是电调油门行程,好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的遥控器是什么模式的 不会是直升机模式吧,我也遇到过你那种现象,一开始以为电机坏了,后来 ...

他如果不知道设置遥控器模式,真的应该好好潜水,先买个玩具试试再上四轴了。要不,后果惨不忍睹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说我的桨转错? 桨转的方向不是往下砍吗?

按你现在标的电机号,你按我说的改一下:一,从上往下俯视,1号电机应该是逆时针旋转,要安装现在2号电机上的螺旋桨;二,2号电机应该是顺时针旋转,应安装现在1号电机上的螺旋桨;
三,3号电机应逆时针旋转,安装现在4号电机上的桨;
四,4号电机顺时针旋转,安装现在3号电机上的桨。

这些只是告诉你电机正确的旋转方法和螺旋桨的正反桨的安装。对他与其它问题你听听其他朋友的意见吧。
建议不要在室内带桨启动,太容易出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你现在标的电机号,你按我说的改一下:一,从上往下俯视,1号电机应该是逆时针旋转,要安装现在2号电机 ...

谢谢啊,我已经对换装好了,现在风是在下面了,我买了新的一个电机,等电机到了就去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