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 最新固件发布

楼主(2014-06-13):
DJI Lightbridge发布了最新的固件,此次固件更新主要功能包括:

1. 增强了Lightbridge HDMI输出对各种显示设备的兼容性;
2. 支持在HDMI设备720p画质设置上显示OSD;
3. 支持在Lightbridge App里设置HDMI OSD显示的开启/关闭;
4. 暂时移除全高清模式,为了给用户更好的视觉体验,全高清模式会在优化后另行发布;
5. 增加天线信号质量检测功能。

请使用Lightbridge调参软件v1.3将各模块更新到以下版本以获得最新功能:

地面端主控:1.1.6
地面端解码器:1.4.4
天空端主控:1.0.3
天空端解码器:1.1.4
Android App1.0.2

注:地面端解码器升级需要15分钟左右,期间切勿关闭地面端或中断USB连接。如用户升级后发现设备异常的,请寄送到返修中心处理。

配合DJI Z15-BMPCC云台使用时,必须通过云台调参把Z15-BMPC云台的HD-AV模块升级到v1.8版本.

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获取最新的DJI Lightbridge调参软件v1.3
http://www.dji.com/cn/product/dji-lightbridge/download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最新的DJI Lightbridge App

1. 登陆Google Play搜索DJI Lightbridge下载;
2. 在浏览器输入http://m.dji.net/lightbridge下载;
3. 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

请尽情享受您的高清FPV飞行!

网友:
我关注hdmi输出画面会不会卡顿

网友:
这次更新貌似很好,有没有升级的同学,报告下情况。

网友A:
已经升为新版本号,就是提示升级失败

网友:
HDMI终于可以有OSD了,不错阿这次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升为新版本号,就是提示升级失败

妥妥的 HDMI真有OSD了!正好周末,开车出去爽飞!

网友B:
发现升级出错的话,重启一下再升级就好了。升级地面端要蛮久的。

网友:
什么时候有mac版本的调参软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升级出错的话,重启一下再升级就好了。升级地面端要蛮久的。

分享一下经验啊……地面端的升级还真有点波折,不过还好,解决了。升级要很久,有时候网络不好还是怎么的,升到中间或者最后会提示“升级失败”的。应该只是调参软件的显示问题。看到国外有人分享经验,我搬到这里来。
1. 升到最后提示“升级失败”的,提示以后,再等个30秒钟,再来点确定,重启,重新看调参会发现版本其实已经成功升上去了。

2. 升到一般的时候提示“升级失败”的,点确定以后,重启。连调参可能看不到编码器和传输器的版本了,但是再点一下编码器右边的“无可用更新”进去,又可以再升级了。再升一下,就也成功了。

上国外的图图。

网友:
更新快啊,可惜我还没有开箱呢

网友:
可怜的我升级失败,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升级出错的话,重启一下再升级就好了。升级地面端要蛮久的。

重新升级也是出错,经常找不到版本号了,点击“无更新” 哪里可以啊,根本进行不下去。

网友:
我的也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但从启后显示1.4.4版本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请使用Lightbridge调参软件v1.3,我的已经升级成功了。

网友C:
升級測試回報:

原未升級前: S3 手機+LB +GOPRO 可達2 KM清晰不卡頓,不需切自返
升級1.3後: 7吋 720p HDMI MONITOR+LB+GOPRO 500米就卡的厲害 需切自返救命了!

何解~
我想降級回來,有"還我漂漂拳"可打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升級測試回報:

原未升級前: S3 手機+LB +GOPRO 可達2 KM清晰不卡頓,不需切自返

这个估计是你的天空端天线坏了,那个东西很容易扯坏的。就是那个金属头和下面软线的结合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是你的天空端天线坏了,那个东西很容易扯坏的。就是那个金属头和下面软线的结合处。

謝謝回覆!
小弟是用PCB那兩只天線,

天線確定沒事,位置也擺的盡可能閃過盲區或被機身遮避。

网友(2014-08-17):
为什么app安装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