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固定翼远航FPV的配置含分析!~!!请大家给我提点建议,图片不涉及商家,非...

楼主(2014-06-13):
首先向版主汇报,这不是广告贴,是认真自己一点点组织语言写的,文采有限,但认真用心了,希望给个精啊!!

最近一直在玩入门级的FPV,迟迟没有入手远航的配置也是因为囊中羞涩。

这几天是在是按捺不住了,特别受不了的就是乞丐版的好小子1000+200mw图传,基本上上天刚刚看清楚地面,摆正航向,就得准备转弯了,不然画面开始出现雪花,又怕出现航班失联提控回家(本人今年5月飞丢一套450四轴,朗宇2212 980+apm2.6+6HGPS+山狗一套,心到现在还痛呢)。
不啰嗦了,在X宝上寻觅半天,一边考虑成熟的方案、一边考虑性价比,现将购物车的配置截图如下:
一、载机:

选择好小子1400,是因为相比较冲浪者1400,感觉要好飞和耐炸一些,关键是机身一体成型的,组装不需要两边粘合,将来维护也比较方便。
而天行者1800或者死胖子等,因价格较高,未考虑。好小子1400唯一缺点就是空间略小,但通过合理布局应该是可以满足30分钟以内的飞行的。

二、动力

电机选择新西达是因为便宜,本人朗宇、新西达都用过不少,实在感觉不出来区别,所以还是如题,优先考虑性价比。
而我估计配置全齐后装机总重在1KG左右,所以选择动力较强的2217,而没有选择2212系列。KV1500配置8060桨是在论坛上看的,不知道合理否?
不过好小子1400最大的支持的桨就是8060,9寸桨是否能装,是否要加高电机,与KV1500搭配是否合适,需要大家给个建议。

三、控制系统

飞控就直接选择比较流行的OSD飞控,直接通过OSD调参比较方便简单,不支持地面站软件。之前多轴用APM,价格较高其实也不错,但体积较大,安装空间不够。
基本上固定翼FPV能满足姿态、返航、航点、定高定向就足够了,OSD提供简单的电量、高度、距离、方向等要素即可。
不需要像多轴那样自动起飞和降落,脚本编辑相对复杂,不适合固定翼尝试。其他高端A控、H控因性价比原因,未考虑。

之前一直用银燕9G的塑料舵机,机身小,重量轻,多次炸鸡也基本没有坏过。这次略微提升一下选择12G金属的,价格没有增加太多,性能和稳定性应该大有提高。

遥控是天8,当然接收机没得选择了,6通足够。但是说个题外话:我一直不太确定,在不用增程的时候,9通的接收机两根天线,6通的只有一根,会不会有控制距离的区别。

增程选择433最便宜的方案了,应该比纯粹的加大2.4G功率的增程方式要好。接收机其实如果不用转发模式,也可以直接不用购买。
告知小白:433增程一套,是包含发射机与接收机的,载机上直接安装433的接收机即可替代原来的2.4G接收机使用,即使是转发模式,2.4G接收机也是在地面使用。
后面陪的那根天线,我也是瞎配的,一直纠结天线的问题,因为对天线实在不太懂,后面关于图传的天线方案更加需要请教大家。

四、图传系统

在论坛潜水至今,看帖无数,我对1.2G的图传感觉还是不太好,虽然没有试过,都是听大家说优点是相同功率下比5.8G距离更远,绕射性好。但缺点是存在2.4G干扰,
对GPS也可能干扰,而且还有帖子说1.2G回传的图像质量较差,如果这是真实存在的,那也是我不选择1.2G的最主要原因。
5.8G的图传计划购买1.5W~2W的,大小上目视图片与400 800的差别不大,重量未知,安装肯定不是问题,关键效果和距离上,还需要有经验的模友提下建议。
而且说道天线我又晕了,大家都说AAT好,但是一套下来1000多,如果不上AAT,载机上是否可以换上三叶草天线,地面用高增益的无方向性的棒状天线呢?对于图传的接收端,棒状天线的增益、阻抗如何选择,多大是最合适的?真心求教有经验的模友!!!

至于显示器,X宝上N多选择,品牌的鹰眼瑞视我也知道好,但价格高,我选择的是400亮度的雪花屏,仅此而已。亮度和响应是户外FPV最重要的因素了。暂时没有考虑地面录像,如果将来需要,可以加配DVR录像卡解决,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摄像头主要考虑将来给载机预留航拍录像机的位置,所以选择相对迷你的600线5V镜头,直接嵌入机头泡沫里面,热熔胶固定从接收机取电即可,之前我好小子1000摄像机、图传都是5V的,接收机取电也很稳定。但是我觉得选择还有一个要素要考虑,就是镜头的焦距了,2.8毫米广角应该相对接近我们的视觉感受,不想狗3太广导致畸变,也不会像3.6毫米那么窄。现在很多在卖的稍大一号的700线摄像头都是3.6毫米镜头,如果购入还需要购买镜头更换。

这就是我的全套FPV配置了,还缺少电池遥控器,当然是针对白手新玩家的,模友应该都是电池一大堆了。推荐用3000的3S电池,或1500两块并联。图传未必需要单独供电。
我估计组装好以后,电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5km爽飞应该,但由于也是第一次配置,很多都是看帖学习来的知识,还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多帮忙,谢谢!!!

这套配置到底需要多少钱呢??省去大家上网寻觅的时间吧,我算了一下2300元左右全部搞定。不知道性价比到底如何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哦,别沉了,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A:
这几天也在淘宝上转悠,也打算上一套设备(下面是配置单,楼主也是高手给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打算上一套设备,这几天也在淘宝上转悠。楼主配的不错。

等你选好了,也公布一下你的配置啊,呵呵,互相学习!

楼主:
3楼属于中高配置,有钱人呵呵!

楼主:
图传好像直接带DVR功能的吧,厉害,这个不错,可选!

网友:
楼主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发的贴

网友B:
你只是选了一套最便宜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选了一套最便宜的而已

你说选了最便宜的而已,那你有什么高见吗?我的宗旨是即能体会fpv的乐趣有能节省人民币,上面所列的配置有70%都还要更便宜的可选,难道不需要斟酌搭配的合理性吗?我相信这对准备入门的新手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选了一套最便宜的而已

而且我真的希望能从你们这些老人身上学到些经验,而不是看客的一句话。我们这里玩航模的太少,没人交流。

网友C:
哎。楼主把全部最低挡的进了回来。
我的建议,还不如用同样的价格买一些二手的好的设备回来。低挡的飞丢很容易的事。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楼主把全部最低挡的进了回来。
我的建议,还不如用同样的价格买一些二手的好的设备回来。低挡的飞丢很 ...

呵呵,还没买,计划中。是不是飞控不稳定?

网友C:
我不敢枉加评论。楼主还是自己搜贴子看哪个控好吧。真心话,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想玩长久,还是上点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敢枉加评论。楼主还是自己搜贴子看哪个控好吧。真心话,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想玩长久,还是上点好 ...

你的主要配置能简单透露一下吗?

网友D:
叶草对棒状天线信号会损失一半功率

网友E:
新西达XXD不适合飞FPV。。。

楼主还没体会到30元和80元的电机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叶草对棒状天线信号会损失一半功率

那天线应该怎么增强?在不用AAT的情况下?我一直很纠结,论坛上也没有专门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西达XXD不适合飞FPV。。。

楼主还没体会到30元和80元的电机区别在哪里。

谢谢提醒,看来电机我得选好点,不知道我选得型号和kv值以及桨得搭配有没有问题

楼主:
平板天线效果好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对我而言写的不错

网友:
可以先用平板人肉跟踪

网友:
对于航模来说,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我也才入这个 网上收了个二手的天行者(PNP) 还有个烂的摄像头(退回去还在淘宝介入)   显示器 柏通1.2G 800   A飞控  还没弄433和图传天线 打算先上天飞两把上上手了有很好的心理准备了再远程,电池你选择什么电池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哎。楼主把全部最低挡的进了回来。
我的建议,还不如用同样的价格买一些二手的好的设备回来。低挡的飞丢很 ...

好久不见桶兄  从前线转后勤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选了最便宜的而已,那你有什么高见吗?我的宗旨是即能体会fpv的乐趣有能节省人民币,上面所列的配置 ...

看个人钱包而定

网友:
你这个方案只能说最便宜  但是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 安全系数也很低

网友:
我上了一套fpv设备,只可惜的是飞了一段时间,载机炸了,什么原因炸的,没搞清呢,设备现在扔在那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久不见桶兄  从前线转后勤了啊

呵呵。。没啊。。一直在飞的。。现在在飞果子的AP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也在淘宝上转悠,也打算上一套设备(下面是配置单,楼主也是高手给参考下)。

听说一体显示器接收不是很好,实际情况还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啊。。一直在飞的。。现在在飞果子的AP飞控。。

我们现在在和果子一起开发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在和果子一起开发新东西

加我QQ聊。414207884

楼主:
感谢楼主,同为初雪,也在考虑中

网友:
我也是 准备入手冲浪者X8   2216  1250KV  9寸浆   2200×2 3S电池   2W5.8G图传   F2飞控   华科尔D10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也在淘宝上转悠,也打算上一套设备(下面是配置单,楼主也是高手给参考下)。

你没有弄增程吗?
而且,鹰眼锐视好像已经有图传接收了,既然你有图传接收,干嘛不换个普通的屏幕,还便宜些
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敢枉加评论。楼主还是自己搜贴子看哪个控好吧。真心话,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想玩长久,还是上点好 ...

指点一下,那个飞控好?!
价格贵点,能接受

网友:
老手来指导下,好让更多像我这样想入FPV的新人不会那么困惑

网友:
我觉得飞控还用apm吧。
单控199。
gps 95。
osd92。
遥控用433。

网友:
还有楼主电机你可以去朗宇电机官方店铺。。
不定时会有b品电机。便宜质量好。。。

网友G:
图传天线用5dbi的全向发射天线。接收用12dbi的平板天线。
一套100。比三叶草效果好很多。接收天线大致对准飞机就行,其实不用aat。。。可以弄个人体aat

网友H(2020-08-20):
增程我推荐思翼FT24模型遥控,几十公里的遥控距离,一步到位,都不用整增程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