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ation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4-06-13):
但刷机后显示的是1点几的固件,不解!!!

如果我下载错了,麻烦大家提供个固件链接

网友A:
请忽略这个页面固件版本提示, 编译固件时忘记修改版本号了
在百度云网盘下载的版本就是v3.5.3,放心刷吧,不会带病毒的

网友:
离大神这么近,好运啊!

网友:
D10好控,只是少了左右手的模拟开关,操作云台实在不方便,马上想出掉,大神有什么意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忽略这个页面固件版本提示, 编译固件时忘记修改版本号了
在百度云网盘下载的版本就是v3.5.3,放心刷 ...

为什么刷完固件后 对频电机一直报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刷完固件后 对频电机一直报警啊

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校准电调行程

怎么校准

网友:
SUV大神出现,膜拜下,保佑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校准

电调断电,打开控开关,油门形成推到最大,插上电池,待电调连续发出滴滴滴声音后,油门形成拉到最小,待再次发出连续声响后,校准完成,轻推油门可进行测试。

网友(2015-04-05):
请问有个emu_devo10.exe 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大大~ 麻烦问下suvsuv的固件是不是有个中文说明书?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记得看到过

网友(2016-03-02):
引用 网友A:
请忽略这个页面固件版本提示, 编译固件时忘记修改版本号了
在百度云网盘下载的版本就是v3.5.3,放心刷 ...

大神 D10刷固件用哪个版本的好?

网友:
我用ej189的v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