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请看过来

楼主(2014-06-13):
1.2米塞斯纳  配置 好盈40A电调  电调外置   朗宇天使2212KV1400  螺旋桨9X6  飞一个起落也就1分钟 电机电调巨烫  瞬间报销掉一个电机   换电机接着飞  一个起落下来电机电调 还是巨烫!不管接着上天  刚起飞 电机停转 类似缺相 查看各个接头都很好!  空气温度大概30度左右!  请问大婶们这是什么原因?《飞行均是中油门  电池是3S2800 35C  飞行重量1000克》

网友A:
地面测试了嘛 电机报销 是指线圈烧毁了??

网友B:
1400KV配9060桨不是作死么!!!!!不发烫才怪了!!!就是再中油门也不行!!!!1400KV最多搭配8060桨。8040最佳!!你不信自己试试去!

网友:
电调没烧证明电调安数够。
9寸桨应该是这个电机给2s电池用的,3s还是用8060就好了。

网友:
我们飞1.2M塞斯纳都是用的朗宇2216的1400KV的电机,动力上来了,可以上9045的桨。根据我们的经验,2212电机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测试了嘛 电机报销 是指线圈烧毁了??

线圈烧毁了!  刚刚拆开 另外一个 空载还是转不起来 跟缺相一样  而且电机线迅速热了  怀疑是漆包线短路了  或者掉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00KV配9060桨不是作死么!!!!!不发烫才怪了!!!就是再中油门也不行!!!!1400KV最多搭配8060桨。 ...

可以配9050的童鞋,只要不长时间全油门。

网友D:
1.2的赛斯娜,用2216我都觉得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配9050的童鞋,只要不长时间全油门。

9050还得看是什么电机了 ,楼主那个朗宇A系列电机本身就属于低端型号,我估计用9050桨还是悬了!特别是刚起飞那会儿一直全油门开着,如果技术不好点真就可能过载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的赛斯娜,用2216我都觉得不够

这飞机动力太强似乎抬头吧!太大似乎也不好!

网友:
1.2的塞斯纳 2212 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50还得看是什么电机了 ,楼主那个朗宇A系列电机本身就属于低端型号,我估计用9050桨还是悬了!特别是刚 ...

以前xxd也用9050,飞的特别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