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

楼主(2014-06-13):
450PRO ,改480。冰人皮传尾波箱+飞越头子

现在是V3 50A+花牌2836。 改480用什么电机合适。2520太耗电 时间太短。
打算先不换动力体验一下先

网友A:
480还真要2520才吃的住  2221有点软 最好升级6S  3S 就更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还真要2520才吃的住  2221有点软 最好升级6S  3S 就更软了

2520时间太短啊。3分不到 真心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2520时间太短啊。3分不到 真心没意思

如果只是练习航线 建议先2221 如果要飞3D 还得用2520

网友:
改这个容易的,尾管、大桨等换一下即可,电机换高KV值的

网友:
3D一般都3分左右。。

网友:
3D一般都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