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线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14-06-13):
大家都知道3线舵机内部已经有驱动电板,只需要给信号线输送20MS周期,高电平占0.5~2.5MS的PWM信号即可得到想要的角度,但是5线舵机内部没有电板,只是把电机的两根线和电位器的3根线引出,现在我需要用单片机+电机驱动IC来驱动5线舵机,通过AD转换得到电位器的角度信息,从而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及停止,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总是不好,过冲的问题不好解决,请问有没有大侠做过?请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期待大神回复,一同学习……

网友:
大神回复

网友:
搜个舵机原理图分析一下就是

网友:
等待大神回复

网友:
过冲的问题不好解决

把 D 加大试试。

网友A:
找个废舵机,把电路板拆下来,装到你的5线舵机上就可以了,那个线路板好像有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废舵机,把电路板拆下来,装到你的5线舵机上就可以了,那个线路板好像有的买。

装个舵机板确实可以,大多数普通舵机板上使用的芯片是AA51883,但是我现在是想用单片机+电机驱动IC来做出同等的效果。通过单片机的AD检测,判断当前的舵角是否大于或等于需要输出的舵角,从而驱动电机正或反转,当达到所需要舵角时即可停止电机。但是现在做出来的效果是,当舵角摆动到所需舵角时,会在附近左右来回摆动,左右来回的寻找和靠近停止点,也就是会出现过冲。手头上有很多小型直升机,里面采用的都是5线舵机,都是直接在飞控板上控制的,就是不知道他们采用的算法如何解决过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废舵机,把电路板拆下来,装到你的5线舵机上就可以了,那个线路板好像有的买。

佛山丁丁是在哪里的??

网友:
是纯属折腾还是奇迹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佛山丁丁是在哪里的??

当然是佛山的,知道黄飞鸿吗。是我老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个舵机板确实可以,大多数普通舵机板上使用的芯片是AA51883,但是我现在是想用单片机+电机驱动IC来做出 ...

太高深了,俺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佛山的,知道黄飞鸿吗。是我老乡。

晕了,我系问你系佛山边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了,我系问你系佛山边度。。。

根据推测,可能是南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推测,可能是南海的。

怎么推地,黄飞鸿怎么可能是南海的,肯定是佛山的,康有为才是南海的。 俺禅城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推地,黄飞鸿怎么可能是南海的,肯定是佛山的,康有为才是南海的。 俺禅城地。

呵呵,我都系。。。

网友:
听着很折腾呢。。。

楼主:
把舵机加上负载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空载的时候,才容易出现过冲

网友(2014-11-11):
原来5线舵机是这么回事哦!还以为很牛

网友:
这就是死区存在的概念。
对于非闭环步进电机来说,我们只能去猜测电机下一步的运动的长度,而不能精确的控制电机到什么地方。
所以,当目标角度和实际探测角度,存在的差值足够小时,我们认为他已经处于当前位置了。
实际控制时,可以分为3个差值区间,一个非常大,那么电机持续通电时间为10个时间单位。一个比较普通,那么就是5个时间单位。接近角度时,设置为3个时间单位,甚至更小。
但是这只是无负载下的动作。
如果要做到在有负载下的锁定动作,就需要给电机更多的频率,而且在负载突然消失的时候,及时取消电机的工作状态。

如果是步进电机,那么要简单一些了,至少我们知道电机的步长,但是 由此带来的成本和速度,以及扭力问题,都需要解决。

网友:
估计是电位器精度不够,或者你单片机采样不够

网友(2014-12-11):
弄个舵机里面的芯片

网友(2015-02-06):
学学习
长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