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线器

楼主(2014-06-13):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是一个刚入轴的菜鸟。现在机架是飞越的四轴。我买两了个飞跃的六合一集线器,打算按装在四轴上。
现在想和大侠们分享我的安装思路,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这里先谢谢了。
六合一的集线器上有六个孔,我想把四根电调的线焊上后还有两个空位,这两个空位预留给将来的图传云台,ODS等什么外接设备的电源供电。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电调的供电稳定性,希望大虾们指点!!!!!

网友A:
这个不会吧,我一直都是这样用,没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

网友B:
应该不会   不过电调会影响图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吧,我一直都是这样用,没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

谢谢大侠。您的四轴都有哪些设备,我看我还缺啥设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   不过电调会影响图传稳定性

您好大侠,感谢您的解答。
电调会影响图传稳定性,你知道是什么影响图传的稳定呢,是瞬间加速时的电流,还是因为电磁干扰。
如果是电流影响,我把电池到集线器之间的电线的线径加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如果是电磁干扰,我可不可以在图传电源线上加一个磁圈,来消除电磁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您的四轴都有哪些设备,我看我还缺啥设备,谢谢

我加了两个降压模块,云台的 图传的,这些都是12V供电的,因为我用4S和6S电,所以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两个降压模块,云台的 图传的,这些都是12V供电的,因为我用4S和6S电,所以要降压

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大侠,感谢您的解答。
电调会影响图传稳定性,你知道是什么影响图传的稳定呢,是瞬间加速时的电流, ...

具体上面原因产生我也不清楚  据说电调会产生电压的波纹    需要稳压模块

网友(2014-07-21):
集线器怎么用啊的?直接插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