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 用4235 K120会保护么

楼主(2014-06-13):
不要去想象,求经过实践的玩家回答,最好有飞行视频,看看暴力程度,尤其是对高速航线之后的解除,或者连续钟摆的测试,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A:
悠然,我用K120飞过HK4530-540KV,重要的是K要搭配好齿轮比使用正确的转速,你配4235用原装的马达齿不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悠然,我用K120飞过HK4530-540KV,重要的是K要搭配好齿轮比使用正确的转速,你配4235用原装的马达齿不会保 ...

你手法比我好得多啊。。。我4525U把YGE160连续钟摆,都干保护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手法比我好得多啊。。。我4525U把YGE160连续钟摆,都干保护过。。。

YGE的程序和K120不一样的,K120要讲究效率的时候一般不会保护,乱配齿轮比就不行的,手法也是原因之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E的程序和K120不一样的,K120要讲究效率的时候一般不会保护,乱配齿轮比就不行的,手法也是原因之一嘛 ...

那你觉得这个动力配置用原厂13T齿飞多少转速合适?不容易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