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 gps灯接线定义,求教!

楼主(2014-06-13):
6h gps灯接线定义,求教!
炸鸡后,发现gps灯不亮了,测量后得出结论,灯脱焊了,表示焊工不怎么样,风枪把led灯给吹坏了

led灯手上有,但没有gps这种3色的,打算自己焊两个单色上去,但一直搞不懂焊盘定义

大神们啊,救救我吧

网友A:
这样弄还不如换块板,如果灯没了板没坏,就这样用用, 只是不要太非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弄还不如换块板,如果灯没了板没坏,就这样用用, 只是不要太非远了

怕到时候gps没搜到星就起飞,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A:
你遥控上没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上没显示吗?

遥控上显示什么?没有osd

网友B:
看灯的位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灯的位置不就行了···

不懂,求解
是apm上的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