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舵机力量越大,会越耐炸

楼主(2014-06-13):
如,kst 315 会比215更耐炸吗
看到说明,315力量要大,215速度则要快,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它们电机,电路用的都是一样的话,只是两种舵机搭配的齿轮比不一样而已。像260mg大家好像都说相对耐炸一些,它的速度就比较慢,舵机的齿轮使用的制造材料一样的话,那260mg耐炸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齿比大吗?我瞎猜的,望知道的人解达

楼下,两个火星来的,好好想想, 个人感觉,炸机的时候,外部冲激力应该是不足以带动电机转的,只要主齿位置一发生改变,电机会立即转动,使之保持之前的位置, 所以,大部分冲击力都是靠齿轮承受 ,这时,齿比大的和齿比小的的区别就像是一个大轮子和一个小轮子的区别了, 根据杠杆原理,同样的冲击力施加至轴心时,轮子边上受力,大齿轮明显比小齿轮要小,自然扫齿的可能性就低些了。  同时,大齿比可能比小齿比使用更多的齿轮,那缓冲效果就更好。
,听人说,好像260mg虚位就大,也有可能齿轮比较多,齿比也大 这个我是胡说的

网友A:
汽车排量越大就越耐撞?

网友:
模型都不耐炸的。就算不炸坏,也有变形的可能,建议新手用廉价的配件,炸了损失小,手变老了,可以换优质配件,真机应该零件强度更好吧,但飞机失事后,没有一个零件是完整的。

网友:
要想炸不坏的话,强烈建议买玩具泡沫机,而且要软泡沫。

网友:
火星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排量越大就越耐撞?

这个,相对来说,同一种车型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机、舵机齿一样的话,应该速度快可能会耐炸一点。原因就在于力量大的那个因为齿比的关系,所以要用较大的力量才能动舵机臂。而高速那个相对就用小的力量就可以动舵机臂,所以炸的时候更可能有缓冲,而力量大的那个因为阻力大所以这个缓冲会少甚至没有。

网友:
炸鸡少齿的力量是舵机扭力的几十倍。。。
跟舵机参数基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跟舵机尺寸倒是有关系,
你说的260耐炸,是因为它比一般450斜盘舵机大一号,
大尺寸舵机是比小尺寸更能耐受冲击的。

网友:
主要是看齿轮宽度,拆开舵机看看齿轮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齿比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输出扭力,那么你说的可能是对的,同样的撞击力在不扫齿的情况下,齿比越大,反馈到电机的力量越小,损坏的几率会小一些。但是如果是靠电机功率或电压不同来改变输出扭力的话,就不存在这种关系了

网友:
我认为新手想保护舵机齿就上易碎臂吧,不暴力强度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思路从那里来的?

网友(2014-07-15):
模型都不耐炸的。。。

网友:
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