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50A配亚拓450mx 1700kv进角和pwm怎么设置比较好?

楼主(2014-06-13):
有没有谁配置和我一样的,都来说说~

现在我的机机总感觉有点忽上忽下的(油门摇杆未动会掉高度),不知道是不是油门和螺距没有配合好,还是电调进角和pwm没设置对~

马达齿用的是12T斜齿,螺距+-13°,油门0 75 75 75 75

求高手分析~

网友:
为什么不买4600MX

网友A:
油门摇杆未动会忽上忽下,我也是,要飞机不动那只有摇杆动得勤快一点了。直机不是四轴,没有多轴那么稳定,平衡也是相对的,所以需要不停的动摇杆。当然,调整到位的话,可以少动一点。不动摇杆的话,直机肯定自动会动起来的。

网友B:
450飞13度集体螺距偏大了吧~

楼主:
手里有个450mx所以先用着了

网友C:
13度在暴力动作时,尾巴有点锁不太住。我设的10度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飞13度集体螺距偏大了吧~

我也觉得有点大,担心电流会不会太高了。之前试过+-12°,结果忽上忽下的现象更严重。也试过+-13.8°,和+-13°稳定度差不多所以还是改回1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度在暴力动作时,尾巴有点锁不太住。我设的10度就差不多了。

10度还没试过,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摇杆未动会忽上忽下,我也是,要飞机不动那只有摇杆动得勤快一点了。直机不是四轴,没有多轴那么稳定, ...

直机也可以很稳定的,你去看看阳台侠的机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度还没试过,改天试试

450螺距在11-11.5就很好飞了,练习的话建议降到10-10.5~超过12度的话在做动作的时候锁尾是个问题,比如侧摆,很容易甩尾的~

网友D:
要直升机保持高度需要控制油门的,即使在室内完全无风的情况下,直升机也会因为打副翼或者升降舵而掉高度,一般模拟器练悬停会忽视油门的练习,所以油门控制只能用真机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也可以很稳定的,你去看看阳台侠的机机

你看到的是阳台侠的直机,又没有看到他的手法,再说,好的直机需要绝对好的配件支撑。

网友E:
有风肯定会忽上忽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风肯定会忽上忽下的

是的,没风的时候情况会好一些。

那个,没有人对进角和pwm发表看法吗?

网友F:
我也一样,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以前听说主轴松了间隙大了也会这样。换了主轴和轴套,没用。后来又听说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调了好像还是这样。我以为是电调的问题。也换了跟你一样的电调。还是这样。我的小六通6050悬停就很稳,弄了很久了。还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一样,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以前听说主轴松了间隙大了也会这样。换了主轴和轴套,没用。后来又听说调 ...

我原来的450sport也是忽上忽下的,一次无意间突然发现机机变得很稳,不掉高度,翻的时候也不甩尾了,后来一量螺距,结果比说明书上推荐的大了3-4度,这也是我尝试大螺距的原因,就是这样不知道电流会不会太大而引起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450sport也是忽上忽下的,一次无意间突然发现机机变得很稳,不掉高度,翻的时候也不甩尾了,后来 ...

这款电调我才买回来。只试了两块电。怎么调试还没弄清楚。只知道是默认精灵定速,开油门一直是最大,靠螺距来控制升降。把这个改了看看效果。你说的螺距曲线这么大我还没试过。一般螺距最大好像是正负12.

网友F:
这款电调好像用着有点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也可以很稳定的,你去看看阳台侠的机机

请他现身说法呗

网友G:
机子忽上忽下正常,如果忽上忽下太厉害,检查主轴限位器是不是松动了,主轴要是可以抽动,也会影响机子忽上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子忽上忽下正常,如果忽上忽下太厉害,检查主轴限位器是不是松动了,主轴要是可以抽动,也会影响机子忽上忽下 ...

机械问题基本可以排除。

今天不顾V8螺旋总距80-100的限制,调到70,实测螺距大概是+-10.6°,油门还是0 75 75 75 75,试飞感觉较稳定,虽说比纹丝不动还差很多,但感觉稳了很多,今天风真的很小,也不知道风和螺距那个对稳定性影响更大~

附上今天的测试飞行视频

网友:
是不是要怀疑下电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直升机保持高度需要控制油门的,即使在室内完全无风的情况下,直升机也会因为打副翼或者升降舵而掉高度, ...

在模拟器你练过8字航线没 能练油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械问题基本可以排除。

今天不顾V8螺旋总距80-100的限制,调到70,实测螺距大概是+-10.6°,油门还是 ...

V8的设置建议按照他的要求来,其实缩小螺距的方法有很多,限制舵机行程,降低曲线都可以,比如你100是12°,那最高点80就变成10°不到了。
风对机子的飞行姿态起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悬停,航线的话因为有惯性,所以风的影响较小,要不怎么会说悬停才是电直最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电调好像用着有点烫?

昨天去调试机子,中间摸了下电调和马达,电调稍微有点温度,马达温度很低,当时气温大概20多度左右,完全在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螺距在11-11.5就很好飞了,练习的话建议降到10-10.5~超过12度的话在做动作的时候锁尾是个问题,比如侧 ...

昨天试了把螺距进一步降低到±10°,现在感觉悬停很稳,基本不会再不动油门也掉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V8的设置建议按照他的要求来,其实缩小螺距的方法有很多,限制舵机行程,降低曲线都可以,比如你100是12 ...

谢谢你的建议,已经改回螺旋总距80,改在控上通过调整曲线来改最大螺距,现在±10°,油门75%定速一直线,很好飞!

进角和PWM用的是默认,改天试试调到8度、32KHz试试~

附上昨天的测试截图:

网友(2014-09-07):
用定速吧,稳定多了

网友:
我的450前段时间炸机之后今天重新装好也跟LZ有点相同,油门推到3/2都飞不起来,油门不动也会掉高度,我的是8度不知道是不是螺距太小了

网友(2014-12-17):
pwm是什么?

网友:
舵机有虚位,陀螺仪振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