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的充电器和控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13):
买遥控的时候顺便买了一个控电,结果第一回充电还好好的,等到第二回充电三块电芯的电压值却不一样了,这是冲完电用过两天后的,可以看出差别还是很明显

这是买的控电

电池总电压

第一片电压

第二片电压

第三片电压,可以看出和前两片差别很大

充电器是用的B6

B6我买回来才用了两回,应该没问题,电池第一次充还好好的,三片电芯相等,可是第二回冲B6就不知道怎么弄的无法平衡三片的电压,前提是我已经设置了Balance模式,也就是平衡模式,可是这一次冲右上角显示的总电压值只有12v多一点,我一看只有一片电芯冲到了4.2v,另外两个才4.0v,3.9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并且放电的时候电压多的反而放点慢,实在是不明白,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网友A:
BB响跟充电器的电压显示不一样的~ B6的平衡也不是很好!

网友B:
我从来不管这问题的,照用,电池用了一年还没事。有时候顾及太多了反而不好,电芯性能不能做到绝对一样,充电器也是,总体上没问题就无需纠结细节了

网友C:
楼上说的中肯。屌丝玩家,还在意那么多。你干脆拿块豆腐撞死了。

网友:
说的都对

网友:
稍微有点误差正常,廉价器材本身就有误差,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D:
楼主应该有轻微的强迫症

网友:
先确定一下bb响有没有问题

网友:
B6换A6才是正道。B6现在就算是白送我我都嫌占地方。。。。。

网友E:
还是说句公道话,猜测问题主要出在控电上,一般来说最垃圾的电芯才用来做控电

B6你充其他电池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了

这种电池用几个循环就扔吧,影响了遥控稳定性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F:
杂牌电池不要用了  店铺贴标的电池质量参差  你的问题属于电池质量问题  建议退换货  控电要用品质好点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压就正常了,这种BB响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杂牌电池不要用了  店铺贴标的电池质量参差  你的问题属于电池质量问题  建议退换货  控电要用品质好点的   ...

我也这么看。不只是控电,尽量不要图便宜,电池还是要买好一些的。反倒省钱!

网友:
这种BB响我用了两个,误差都在0.5-1V左右,话说我用MT-2017测就很好……B6这个价位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电池质量十分关键

网友:
BB响测电不是很标准。只要电池没怀孕,差别不大放心使用。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池的事,现在的电池质量都不咋滴。

楼主:
我说了什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中肯。屌丝玩家,还在意那么多。你干脆拿块豆腐撞死了。

要好好保养,喜欢就要爱惜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有轻微的强迫症

,你怎么知道的,我有时感觉也是,电量差个零点几伏就想调回来

网友:
没事,一分钱一分货,我的6S电池也是中间一片先到4.2,其他就上不去了,能用就行,反正你得控有低压报警。估计那真正地分压平衡充可以修正吧。

网友D:
哈哈,你别太在意!祝你玩模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管这问题的,照用,电池用了一年还没事。有时候顾及太多了反而不好,电芯性能不能做到绝对一样,充 ...

好吧,不过这个电压差实在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跟充电器的电压显示不一样的~ B6的平衡也不是很好!

那岂不是没办法冲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说句公道话,猜测问题主要出在控电上,一般来说最垃圾的电芯才用来做控电

B6你充其他电池没问题,就 ...

好吧,再冲几个循环,看看能不能好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别太在意!祝你玩模愉快!

恩恩,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杂牌电池不要用了  店铺贴标的电池质量参差  你的问题属于电池质量问题  建议退换货  控电要用品质好点的   ...

哦哦,明白了,过几天再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控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好好保养,喜欢就要爱惜它

就算花牌 格式。用PL8 充出来。你用BB响来测,也不见得每片都相同的电压

网友:
你用的充电器和BB(测电压)的都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