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b恢复出厂设置后对频成功,但升降变成油门和螺距 ...
求教,mb恢复出厂设置后对频成功,但升降变成油门和螺距,油门变成升降了

楼主(2014-06-13):
按照说明,长按
陀螺仪
按钮通电进入接收机类型设置成普通接收机,再短按会进入B选项通道分配,但我短按后是所有灯同时闪烁,没有进入B选项,我看的是2.0版的说明,手上这个应该是3.0以后的版本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变化,这个通道分配怎么搞啊??
控是用的spektrum dx8

网友A:
重选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选机型
谢谢,你是指控上面吗??我已经重开了个模型了,机型也重选了次直机,还是这样

网友B:
舵机反向

网友C:
網路收尋一一下有視頻教你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自己突然犯2了~~

网友D(2014-07-15):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