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 CS6剪辑了几分钟的视频,可是导出来的视频是不是很清楚。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2014-06-13):
RT ,搞了一天,把软件熟悉了一点点,初剪了几分钟的片子,但是导出的时候,有很多选项,也有很多参数。都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反正是导出来的不是很清楚(跟gopro源文件比),很明显的有差别。我只想导出的视频跟狗拍的视频一个样就行了,大家都是怎么设置输出的?

楼主: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请大家帮帮新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各位

网友:
狗拍的是高清吧,那么你建工程就应该建与狗相匹配的工程,比如1920*1080宽高比,帧数50。输出也选高清格式选项。另外,如果就是普通剪辑片子,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软件。

楼主:
输出也选高清格式选项
是哪个选择,那里面有好多。AVI的貌似不清楚,也是小画面

网友:
用mp4格式,视频编码器用h.264的。

网友:
楼上正确,不过是否有这样格式选项也不太清楚,最好截图大家看看

网友:
看你选什么样的格式保存喽,最傻瓜的办法就是同样长短的视频你保存的视频体积越大就越清楚

网友A:
h.264选择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64选择高一点就好了

我的选择是这样的:

首先选择的是H.264 。然后在下面那个选择中有ipad,a n driod什么的,我选择的是HD 1080P 25帧
然后修改基本视频设置中的帧为:60  等级5.1
比特率是默认的,有的是CBR,有的是VBR1次,有的是VBR2次。还有就是目标比特率的大小默认是32,我也没调过。请问:
CBR,VBR1次,VBR2次是指什么意思, 比特率的大小默认是32有必要修改吗?

楼主:
扔两个刚剪辑好的视频,大家给点意见哈:

网友A:
目标比特率和最大比特率是关键,增大后视频数据大小也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比特率和最大比特率是关键,增大后视频数据大小也会变化

这个是越大越清晰视频大小也越大是吗?一般的设置参考值是多少,默认的可以吗?
还有。调目标比特率就行了吧,不需要调最大比特率吧,除非需要的目标比特率大于最大比特率

大家用的都是哪个值居多呢?

另外其它上面的设置有问题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越大越清晰视频大小也越大是吗?一般的设置参考值是多少,默认的可以吗?
还有。调目标比特率就行 ...

如果只是上传网上,选移动设备就好了1080p也还凑合,5分钟不到100m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选择是这样的:

不用60帧,浪费
看工程文件,输出要和工程文件一至
拍的60的如果不做变速工程文件做30帧的就行,输出也用30的
最好是解释一下文件解释成50的,输出25,这样网站给你压缩也少点损失。
看我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v/WvCUJ51DWR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60帧,浪费
看工程文件,输出要和工程文件一至
拍的60的如果不做变速工程文件做30帧的就行,输出也 ...

你的意思是:
虽然gopro拍的是1080P 60帧,只要转向不是很快,或动作不是很大。输出就不用设置成60,30足矣??
但是我试过输出25,30。其实在一般的前进拍摄中画面也正常。就是在飞机旋转过程中,有点看不清楚,应该就是输出帧小了吧?

另外:最好是解释一下文件解释成50的,输出25,这样网站给你压缩也少点损失。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看了你的切图。也是用PR编辑吧,调色什么的我还从来没试过。刚学习PR,看来需要学习的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