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疆的客服进来一下,视频:H3-2D云台自己左右高速暴力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4-06-13):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云台通电后,狗三不是水平的,是稍微歪点的。怎么解决?还有,遥控器背后控制云台俯仰的辅助摇杆,打到底,相机是朝下的,再往上打,云台没有反应,到最上面的时候,云台就哗的一下,相机上来了,45度的样子,这时再使劲推辅助摇杆(其实这时候已经到头了)相机才会缓慢的成90度。感觉是电位器没装好,拆了重装,问题照样,遥控器行程也校准了,没用。还有,6块精灵电池,其中有一块,飞了15个起落,发现鼓了,但不是很严重,大疆的电池有智能保护的芯片,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
再智能的电芯,也要合适的电压,合适的温度存储才能保证寿命。

网友:
云台如果升级固件还那样,建议直接返厂吧。

楼主:
云台校准一下遥控的那个u通道还是什么就好了,你这样应该是没效果的,歪的问题应该是现在固件的问题,上电等一会看看能不能回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云台校准一下遥控的那个u通道还是什么就好了,你这样应该是没效果的,歪的问题应该是现在固件的问题,上电 ...

没用,校准很多次了,没用。

网友:
楼主你好!

您的问题我已知悉,请加我的QQ:2355602804,我会跟进处理您的问题。

网友:
我的云台更夸张,飞着飞着就没劲了······自己左右荡秋千了   荡一会又好了   郁闷死了········楼主要是解决了问题记得发上了  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狗怒了吧

网友:
这个是相机头晕了,需要把自己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