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内置罗盘怎么改成外置?

楼主(2014-06-13):
APM内置罗盘怎么改成外置?求解

网友:
2点几的板子啊?

网友:
2.5的怎么改

网友:
把板子上有个焊点断开就行

网友A:
求大婶上具体的改造过程还有配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婶上具体的改造过程还有配图哦

LZ应先多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