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77大油门自旋的问题

楼主(2014-06-14):
玩着玩着977,发现977的锁尾越来越不好了,油门一大就自旋,收了之后又自动回到原来位置。
调小了螺距,锁尾有改善,大油门尾巴还是会小自旋,更大的问题是因为螺距小了导致机子跟阳痿一样没有力气了。。。。
因为这个,换过尾桨,没用;换过尾电机,没用;换过尾电机线,没用;前段时间因为主板对不了频主板返厂换新,还是没用。
我真心搞不懂了,问题究竟出在哪?。。。。求各位亲解答。。。。

网友A:
这是所有这类机器都有的问题,急加速,主电机吃电,电流肯定不足供给尾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有这类机器都有的问题,急加速,主电机吃电,电流肯定不足供给尾电机了。

问题刚到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刚到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刚到手的时候,电池新,电源接头新,电流通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刚到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电池飞多久了?电池也是会老化滴

网友:
问题出在977身上。

网友C:
我的也是,问题可能是主板吧?

网友D:
尾电机要挂了的前奏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E:
机机震动大了。换主轴横轴,然后把主板用皮筋箍在机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到手的时候,电池新,电源接头新,电流通常。

飞机飞了才没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飞多久了?电池也是会老化滴

不到一个月啦,四个电池都是这样,我想不太可能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问题可能是主板吧?

主板换新过,问题依旧,不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电机要挂了的前奏

换过尾电机,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机震动大了。换主轴横轴,然后把主板用皮筋箍在机架上!

横轴主轴一切正常,机身特别稳无震动

网友:
接头换mini T

网友:
换个新电池试试,我的尾巴一直蛮好,只有电池快耗完和电机碳刷快完蛋的时候才会锁尾问题。

楼主:
仅仅是接头的问题?